改紫光号

楼主(2004-09-07):
[upload=jpg]uploadImages/20049713552130637.jpg[/upload][upload=jpg]uploadImages/20049713554797434.jpg[/upload][upload=jpg]uploadImages/2004971356740700.jpg[/upload]

楼主:

怎么又上不了图呀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于辉在 2004/09/07 02:15pm 编辑]

楼主:


网友:

介绍一下电机,电调和电池。

楼主:

电机是750改的电调是M8(200A)  电池是我经常卖的松下3500mA方型,下水试航速度比以前快很多很多,水花太好看了,只可惜我一个人玩没法照相下回吧,电调也加了水冷点都不热,可以加到12伏太快了,我有的是电池没问题。电机改的相当满意,线圈还是原来的。还可以自己绕效果更好年钕硼磁改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磁力太大了

网友:

高呀.

网友:

     请问钕硼磁哪有卖????为什么同一边的两块磁石要隔开一小段距离????谢谢!!!

楼主:

我不是画着图吗一小点距离因为是相斥的装反了电机就不转了

网友:

O I C~`~
请问哪有钕硼磁卖???

网友:

有些东西不好买呀:(

楼主:

好卖呀,加上磁铁立杆见影

楼主:

我今天又改了个550电机太好了马力大多了不错

网友:

请问这样改会更耗电吗???

楼主:

会多耗电

网友:

耗电多是必然的!

楼主:

下面引用由qq19621292004/09/09 12:09pm 发表的内容:
会多耗电
我今天又测了一下电机的放电电流比以前小了,转数慢了一点钮矩增加了很多,所以不会多耗电,最适合玩船和飞机

网友:

钕铁硼磁铁的高温特性比较差,超过90度就要退磁。使用时一定要注意冷却。有条件的话应该用钐钴磁铁,它的高温特性好多了,即使短时超过200度也没问题,但价格较贵。
另外,用两块平面磁铁会有较大的气隙损耗,最好是弧形的,要不就用长条形的多块拼成准弧形使用,效果会更好。

楼主:

理论上我没有去查关键是用着没有象你说的速度就慢(长时间)了我的水冷没有问题弧型我能定做,明天早晨在长时间跑跑看是否有什么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我在照点照片。

网友:

下面引用由qq19621292004/09/10 02:32pm 发表的内容:
理论上我没有去查关键是用着没有象你说的速度就慢(长时间)了我的水冷没有问题弧型我能定做,明天早晨在长时间跑跑看是否有什么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我在照点照片。
好,期待你的结果

网友A:
今天早晨试了紫光号(长时间)好几个人试,速度太快了晚上上图水冷没任何问题也就30度左右晚上见。

网友A:
用750电机今天试了7.2-12伏,用12伏时速度相当快看见那个红船了吗(15级发动机)比赛超他的时候把他给撞翻了,速度比他快不少你们相信吗,8.4伏和他打个平手,可能水冷做的不错电机一点都不热,过几天在把线圈加粗的速度还会快,在试试改550电机紫光号的螺旋桨相当不错,如果在大一点用750电机更好了,550电机正好(改过的)

网友A:
没人跟贴顶

网友B:
真不错,期待更好的消息。

网友A:
所以的轴都加了轴承(4个)效果很好转弯比以前强很多
--------------------------------------------------------------------------------

网友A:
改以前

网友C:
我都看不到图

网友A:
上午还有图呀现在怎么没了

网友D:
可爱的红叉叉

网友A:
现在可以看到图了

网友A:
顶

网友E(2005-02-06):
用550的电机也行?

网友F:
改完的电机快吗?

网友A:
我爱11X
在 2005-2-6 02:38 PM 发表:
改完的电机快吗?
我用的是750电机速度相当不错

网友G:
改成油动的看看啊

网友H(2005-07-21):
顶上`~
羡慕ing~~~~~~~~~~

网友:
能不能上点内部的片片啊???主要是舵系的`~~~~
谢谢`~~~:)

楼主:
北极狼  在 2005-7-24 02:13 PM 发表:

能不能上点内部的片片啊???主要是舵系的`~~~~
谢谢`~~~:)

船早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