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出管价的位置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04-09-09):
进出管价的位置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你是问冷却水的进出口位置吗?

楼主:

当然了,

网友:

又要改呀::)快改

楼主:

老你好能话呀,3天说了600多你还行.

网友:

进水口选择在螺旋桨附近,出水口可以就近在电机附近的船侧,这样一来可以减短水循环的过程,减轻跑船时重量~~~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才2004/09/09 01:43pm 发表的内容:
老你好能话呀,3天说了600多你还行.
 今天收到船了

网友:

进水口一般在螺旋桨后面,流速比较快,出水口就象上面说的,装在电机旁边,位置要方便观察出水的地方.

楼主:

谢谢了老兄

网友:

又是一款仿FUTABA的设备

网友:

水管拉出一点好不好,掉进去就沉船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xinming在 2004/09/11 11:13pm 编辑]

楼主:

兄弟说的是进水管还是出水管呀.

网友:

当然是出水管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郎2004/09/12 03:14pm 发表的内容:
当然是出水管
一定要固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