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小弟问一声?

楼主(2004-09-09):
我的船是仿胜利号的电动船,用双308电机,现在自己想改,就是电池难解决,现在想把原来的7.2v1700mah电池换成12v2AH的小电瓶(用在摄像机上的),是不是可以?请赐教!!

楼主:

是380电机

网友:

摄像机用的电池用在模型上怕放电C数不够吧

网友:

不会比电池好用的

网友:

就是你还用3000的电池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yging2004/09/09 11:41am 发表的内容:
我的船是仿胜利号的电动船,用双308电机,现在自己想改,就是电池难解决,现在想把原来的7.2v1700mah电池换成12v2AH的小电瓶(用在摄像机上的),是不是可以?请赐教!!
用是可以用,放电C数也没问题,我试过的,你选个好电调就行了  电机最好换掉

网友:

玩这种船用CTJ的3000的电池就很好了.

网友:

老贾,您身体没事了吧,注意休息啊,呵呵

网友:

谢谢关心.

楼主: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