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中船轴旁边的管子有何作用?

楼主(2004-09-10):
(无正文)

网友:

 排气管

网友:

那是用来排舱内的水的,船不动是靠水的压力顶住管的弹子防止进水,动时靠惯性打开排水

楼主:

哦~明白~~~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一郎2004/09/09 11:40pm 发表的内容:
那是用来排舱内的水的,船不动是靠水的压力顶住管的弹子防止进水,动时靠惯性打开排水
这船难道是潜水艇啊。进水有那么凶的吗,就是没轴衬的轴进水也不可能太大的,大概几分钟才可以从你所谓的排水口里排出点水吧,还有这口子在船体V底上方。如果船体排水的话这样就是说要等水漫过船底的槽才可以有效果,按你说的用做排水完全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   此船有2个口子,大概设置是上下都是排气口

网友:

下面引用由moto2004/09/10 00:22am 发表的内容:
这船难道是潜水艇啊。进水有那么凶的吗,就是没轴衬的轴进水也不可能太大的,大概几分钟才可以从你所谓的排水口里排出点水吧,还有这口子在船体V底上方。如果船体排水的话这样就是说要等水漫过船底的槽才可以有 ...
哈哈!!啊哈哈!
高论、、高论那!
不知此船装了什么神秘的发动机,需要上下两个排气口?!是否还需要多加个通道来遥控上下排气口的切换?!又或者是在公海高速航行时用上排气口?隐蔽渗透敌占区时下排气口,以便降低噪音、烟迹和红外辐射?
真是少见,一朗说得没错,就是排水用的。

网友:

进水不一定只是轴,多艇竞技,浪花一样会进到船里的。如果你非要说它是排气口,也不是不可能,看看我以前的帖子,就有一条是水中排气的,但那条船起滑后排气口还是在水面之上。航行中船头肯定比船尾高,加上惯性水自然会向尾流。舵靠右,说明这条船针对的是左转弯为主的航线,左转的情况下船体向哪个方向倾斜不用我说你也该知道了吧,那就是它为什么装在左边而不是右边的原因

楼主:

有道理哦~~~~~~谢谢指点!!!  ^^

网友:

哦,明白了~但是比赛是船仓盖四边不是都用胶带密封了吗?怎么还会进水啊??

网友:

好象出了“老鼠”和ECO等部分电船,还没见过其他的船在启动后还要贴胶带。

网友:

设备舱肯定是要密封的,船壳的话不是所有的壳都有盖的,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排水口.我们一般是自己做的很小,里面的单向筏用BB弹做,他这个可能用的是什么现成的替代品.这种船比赛时是跑顺时针航线,船里的水会向左边甩,所以没必要装在最低的地方,何况中间最低的地方还要装轴.

网友:

我人认为是个脉动式。是在比赛时不够别人快时用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金动力2004/09/10 08:32pm 发表的内容:
我人认为是个脉动式。是在比赛时不够别人快时用的。
高手

网友:

是这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