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有事请教!关于电调(船用)

楼主(2004-09-10):
我的玩具船就是论坛上的仿沃尔沃的玩具快艇,原来是两通道的非比例遥控器,现在我想用火鸟403遥控滑翔机的遥控设备(接收器进过水,调速可以,舵机一个坏了,一个好的)
问题是调速的是和接受器一体的,他的放大电路是一个场效应管(我估计是,因为没标注)现在用其他的场效应管3个并联加水冷替代这样应该没问题吧?大家用熟悉火鸟的吗?请赐教!

网友:

下面引用由yging2004/09/10 01:44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玩具船就是论坛上的仿沃尔沃的玩具快艇,原来是两通道的非比例遥控器,现在我想用火鸟403遥控滑翔机的遥控设备(接收器进过水,调速可以,舵机一个坏了,一个好的)
问题是调速的是和接受器一体的,他的放大 ...
并场效应管是没问题的,就是要注意用相同型号的,如果电流不是太大,在原来的场效应管上加个散热片也是不错的解决办法,还有就是如果加场效应管,那么前级放大的偏置电阻可能需要调整

楼主:

谢谢流星!

网友:

为什么有哪设备呀,你可找电调用舵机的通道呀.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才2004/09/10 10:17pm 发表的内容:
为什么有哪设备呀,你可找电调用舵机的通道呀.
这样可以减少投资啊

网友:

并场效应管是没问题的,就是要注意用相同型号的,如果电流不是太大,在原来的场效应管上加个散热片也是不错的解决办法,还有就是如果加场效应管,那么前级放大的偏置电阻可能需要调整
多级并联要加均流电阻!为了保证场管完全导通,推荐所有场管做独立的推动级然后再并联!我的电调产品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许建伟2004/09/13 00:12am 发表的内容:
并场效应管是没问题的,就是要注意用相同型号的,如果电流不是太大,在原来的场效应管上加个散热片也是不错的解决办法,还有就是如果加场效应管,那么前级放大的偏置电阻可能需要调整
多级并联要加均流电阻!为 ...
 比我的回答更全面具体

网友:

要并多少多可以!
FET的驱动电流很小,基本上可以不用考虑单独推动,加电阻的目的是保护:当FET输入极被击穿(一般只有高电压的静电才会)时用于保护前级的输出端不过载损坏;当多管并联某一管坏时其他的管还可以工作;你要并多少都无所谓,只要你确保全部FET击穿时这些电阻通过的电流比前级的容许电流小就可以了.

网友:
用贴片的电阻排好啦。一只FET前串连一只56欧姆的贴片电阻。许多电调中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用这设备玩船不可以!~想知道为什么吗?

飞机电调玩船有个问题,不在的你们发现没。上礼拜magnizi的船也出现这问题,
飞机用的电调有2开关,你说的火鸟的设备也有2个开关。在水里面跑的时候~阻力过大,电调就自动关掉了!得在按一下那个点触开关才能重新启动。在跑又出现这问题,用这种电调就没法玩,在岸上没什么问题,下水就等捞船: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