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如何加强MRP的ABS船身

楼主(2004-09-13):
提示:

网友A:
在尾板部分用玻璃钢和三层板混合加强.如果是ABS的船壳最好用不饱和树脂做.
因为不饱和树脂对ABS的表面有轻微的腐蚀,所以粘的比较好,如果你不放心的话可以先把要加强的地方用砂纸打毛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