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接受机最高电压是多少

楼主(2004-09-14):
要长时间稳定工作,有谁用过,7。2V的俚电可以吗(充满有8。6V左右)?

网友:

充电电池最多5节.

网友:

一般來說都是以6v(5顆電池串聯為限)!
若使用7.2v以上的電壓做為接收機的電源,
接收機隨時有燒燬之慮!
不過...
目前有些高檔的數位伺服機所需的電壓為7.2v,
故其搭配的數位伺服機專用的接收機就必需使用7.2v的電源!

网友:

下面引用由万金油2004/09/13 09:48pm 发表的内容:
要长时间稳定工作,有谁用过,7。2V的俚电可以吗(充满有8。6V左右)?
我是了可以,但没有理论根据的,你自己想吧!

网友:

要长时间稳定工作需要的是電池的大容量...
而非電池的高電壓!!
不知樓上的板主元帥您認同嗎?!

网友:

就是,高电压最多能增大舵机的输出扭力,想时间长还是靠容量,接收机,舵机电压最高也就是6V,并且很多是镍镉专用

网友:

部分二通道接收机有BEC功能,可以直接输入7.2v的电压,我尝试过8.4v的动力电池组。没有发现有什么不良的后果。(97年在北京买的fubata2通道,当时花了420元)。
我还有一个jr max5的设备,也能上7.2v的动力电池。
FF6.和4VF我就没有尝试过6v以上的电压了!

楼主:

谢谢各位了,关系我都晓得,我是看到2片俚电串联好找些省事。不行的话我装个LM317把电压稳到6V就是。哈哈5节氢电或镉电充满后也有7。2V呀。

网友:

用一只7805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