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郎

楼主(2004-09-14):
日本现在还有SA、A、MA、B和MB的船赛吗?
能详细说说比赛规则吗?
我看好象是操纵者跟在模型后面遥控的,是吗?
谢谢!

网友:

下面引用由于辉2004/09/14 02:46pm 发表的内容:
日本现在还有SA、A、MA、B和MB的船赛吗?
能详细说说比赛规则吗?
我看好象是操纵者跟在模型后面遥控的,是吗?
谢谢!
400m圆周竞技
1周100m的椭圆形航道跑4圈。一般時速在105km左右,一般纪录400m16秒。船体自由,现在3P形势的壳比较流行
级别区分
・A级(3.5cc船型自由)
・B级(3.5cc7.5cc船型自由)
・C级(7.5cc超~15cc船型自由)

多艇竞技
1周200m左右的椭圆形航道,4~6艘同时航行、按排位计分,以分数高低决定优胜。
级别区分
・AM级(3.5cc以下V艇)
・AH级(3.5cc以下船型自由)
・BM级(3.5cc~7.5ccV艇)
・BH级(3.5cc~7.5cc船型自由)
・CM级(7.5cc~15ccV艇)
・CH级(7.5cc~15cc船型自由)

長距離競技
在日本有名的大湖(芦ノ湖、琵琶湖等)举行的往返速度競技。选手乘摩托艇跟随操控赛艇。距離6~12km以时间定胜负。
级别区分
・S级(3.5cc以下船型自由)
・SA级(3.5cc~7.5cc船型自由)
・MA级(10cc以下V艇)
・MB级(15cc以下V艇)
・GM级(40cc以下汽油机V艇)
(S级以外必须使用不含硝基的燃料,也就是所谓的素油)

直線100m速度競技
记直線100m单程或往返的时间
级别区分
・AM级(3.5cc以下V艇)
・AH级(3.5cc以下船型自由)
・BM级(3.5cc~7.5ccV艇)
・BH级(3.5cc~7.5cc船型自由)
・CM(7.5cc~15ccV艇)
・CH级(7.5cc~15cc船型自由)
・E级(電動・全備重量4kg以下船型自由)
・F级(7.5cc以下、空气浆,船型自由)
(F级以外驱动方式必须为水中浆)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于辉在 2004/09/15 10:17am 编辑]

谢谢一郎!
小日本在这方面的船型好象有随老美大流之嫌。

网友:

不用谢,日本很多美国船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