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玩汽油机的高手.

楼主(2004-09-20):
本人有条汽油机艇,今天试车发现汽油机工作时对4VF的FM格式的接收机有干扰,请高手支个经济实惠方便的高招,以解干扰之痛.谢谢!!!

网友A:
买个带电阻的火花嘴试试/

楼主:
一般哪些商店有售?摩配商店不会有吧?

网友B:
找广东李成军他有

楼主:
收到,但愿能成功.

网友A:
摩配商店有的你说清楚就是的现在好多车上都有的。那样便宜多了。

楼主:
我这里就有华东地区比较大的汽摩配件市场,但我不知道要买哪种的.

网友C:
买RC专用火花塞,这样就可以用FM设备了。

楼主:
可我这里不大可能有RC专用火花塞,汽摩类的肯定多,等李成军那边发过后再去市场里找找.

网友A:
自己改个就可以可,1分都不要

楼主:
今天换上了新到的火花塞,发动后对舵机还是有干扰,明天上几张关于火花塞的图,请大伙帮我看看到底RC专用火花塞是怎么自己改装.如果实在不行,只有粘锡箔,包铜网了.
再则,请问于大哥,哪里能买到专用的火花塞.

网友D:
买个磁环吧,,可以屏蔽下。效果还可以

网友C:
tzmsm,找李成军(LCJ)呀!你最好告诉他火花塞规格。

楼主:
就是找他要的,他给了我五个.再则发动机也是他提供的,他也应该知道的什么型号的呀.
不过火花塞的钱还没有付哟,嘻嘻!!!明天给他汇钱后再和他联系.
[ Last edited by tzmsm on 2004-9-27 at 22:33 ]

楼主:
万金油
在 2004-9-24 02:16 AM 发表:
自己改个就可以可,1分都不要
怎么个改法呢?望赐教,谢谢!!!

楼主:
火花塞照片
原装的
新购的
对比
第一只为原装.
这两种火花塞除了品牌不同,其它没有什么不同呀
[ Last edited by tzmsm on 2004-9-27 at 23:59 ]

网友B:
应该没问题呀

网友D:
本来就没什么不同~~~~~~~~~~~火花塞是通用的还没见生产过模型火花塞过的。。如果有因该是自己说的吧。。NGK BOSS等大厂的目录都没有什么电阻的火花塞,还有火花塞本来就有电阻的,只要在火花塞帽处套个磁屏蔽环效果就很好了~~~~~~~~

网友D:
我的汽油机

楼主:
能把你的船上发动机来个特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