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找珠海GS模型定制/仿制的Hydro&Marine的连轴器

楼主(2004-09-22):
3个连轴器中有一个是Hydro&Marine原装的,5/4.7。剩下两个是GS仿制的,分别是4/4.7和4/4。老实说,如果仿制品用的帽不是黄铜做的话,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是原装的,那个是仿制的。原装货17EUR。而定制的价格应该不到原装货的1/3。如果硬要说两者有什么不同的话,我只能说,原装的螺丝拧的时候更顺畅一下,但不仔细根本看不出来!嘿嘿。在这里给GS做做广告好啦。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找GS。他们应该还保留着制作的参数。至少软轴侧是4.7mm或者4mm都应该可以做的。

网友A:
问题就在材料上,除了不锈钢,其它材料加工难度度不大。

网友B:
铜个太嫩拉!不及不锈钢的耐用。不锈钢的话估计用到N个电机都不会坏!

楼主:
呵呵,原装的是不锈钢的。还没有试过。所以不知道后来的黄铜的是否耐用。到时再说喽。

网友C:
可以用青铜啊

楼主:
你看看是黄铜还是青铜吧。我也不懂。反正感觉和不锈钢的没有太大差别。

网友D:
这东西很容易做的,相信会车床的朋友会这样认为的。我的船很多东西都是叫我堂弟加工的。

网友E:
就用电钻的头不就行了吗

网友F(2004-12-02):
请问GS在珠海的什么地方,给个地址,谢谢

网友G:
请问连轴器是用在电机与传动轴连接的东西吗?

网友H:
是电机和软轴的连接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