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缤纷!老贾! 用 CPU 风扇 做 JET喷水的浆可以吗 ...
[求助]缤纷!老贾! 用 CPU 风扇 做 JET喷水的浆可以吗? (无内容)

楼主(2003-06-12):
(无正文)

网友A:
不知道哦!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B:
(2003-06-12 10:42:54) 水上流氓
用45度的PVC接头。
(2003-06-12 10:46:37) 水上流氓
做喷水推进的套管。后面再加一个尾锥管。再套上一个套管用来转向。

网友C:
我想不行啊,强度太差了,直径也太大了。还有和桨轴的连接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