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财神请问汽油船问题

楼主(2003-06-23):
财神,今天玩新做的船,汽油机是日本剪草机的机器。我用的是Futaba T4vf,接收机离发动机约有30cm,油门线是软钢线接舵机。启动后发现舵抖的很厉害,经过放置的调整也没有改善,请教有什么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抢先发言请原谅!
接收机/舵机!!!   离发动机越远越好!!! 30厘米以上!!!
油门线/套管 不能用 金属!!!用 塑料管套细塑料管 就可以!!!!

网友:

不启动的时候正常吗?

楼主:

先谢急速指导。
成都小财神 发表于: 2003/06/22 10:29pm
不启动的时候正常吗?
回财神的话,不启动时是正常的。一发动机器就出现抖动了而且发射机距离远了抖的很厉害。忘了说设备是40M的会不会是频率的问题。

网友:

换好设备吧,最好是PCM的,如果还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

汽油机的干扰比电热式发动机对接收机的干扰要大得多,加大两者距离或在接收机天线上裹一层吕膜

网友:

我试过,加了铝箔也不行。使用PCM的设备就没有问题了。(用的是JR的MAX-66)

网友:

对了,,就是发动机的干扰。。

网友:

换个 抗干扰火花塞!!!

楼主:

抗干扰火花塞是加电阻的那种,那里有的买?
另外在5irc上搜索到‘关于汽油机的干扰’的处理方法是否可行(接收舵机离发动机30mm以上,油门不能用金属)
有一个方法有没有人试过:在火花塞和高压线上套上金属屏蔽网能不能见效。
非常感谢各位大模。

网友(2004-11-07):
换电子打火~~~~~~~~

网友:
第一:电源线套上磁环。
第二:点火器到高压帽用全铜筛网屏蔽
第三:用电阻型火花塞。
做到了这三点,不管是几通道,不管离发动机油多近,绝无跳舵

网友:
咦!我的四通道怎么一点都没有干扰,舵机几乎紧贴汽油机

网友(2004-12-12):
抗干扰火花塞有型号RDJ7Y CHAMPION ,我就从31C美国剪草机拆下一个,阻值约20K。

网友:
SuperCAT  在 2003-6-24 08:05 PM 发表:

抗干扰火花塞是加电阻的那种,那里有的买?
另外在5irc上搜索到‘关于汽油机的干扰’的处理方法是否可行(接收舵机离发动机30mm以上,油门不能用金属)
有一个方法有没有人试过:在火花塞和高压线上套上金属屏蔽网 ...

抗干扰火花塞有型号RDJ7Y CHAMPION

网友:
急速  在 2003-6-24 09:57 AM 发表:

换个 抗干扰火花塞!!!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我们这里大多数都是玩汽油艇的
用加了电阻抗干扰火花塞是最有效(注意火花塞上有R标的)

网友:
我见到香港雷达行有得卖

网友:
在发动机高压包及高压线上包一层金属箔,接一根导线出来,然后用电工胶带把金属箔包起来,应该能解决了,我的艇就是这么搞的,我的设备是4VF

网友:
最省钱的方法:把高压线剪断串个20K(几分钱/个)左右的小电阻再用A/B胶封好包好.可以极大程度减轻干扰.(基本上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找广州的李成军他有抗干扰的火花塞

网友:
找广州的李成军他有抗干扰火花塞

网友:
大飞0034  在 2004-12-12 05:41 PM 发表:

这种方法是可行的,我们这里大多数都是玩汽油艇的
用加了电阻抗干扰火花塞是最有效(注意火花塞上有R标的)

找广州的李成军他有抗干扰火花塞

网友:
怎么总是在讨论一个老问题?

网友:
一个老问题了,建议楼主查看以前的贴子。

网友:
模型上的火花塞有专门的抗干扰,直接拿煎草机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