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四川财爷请教

楼主(2003-07-11):
现在海模的
发动机
很难找,商家都说要订货时间起码要一周。请问如果用空模的机器代替,不加减速,散热自己改成水冷是否可行?

网友:
对船上用的发动机,我不是太熟悉,你可以问问船栏目的朋友们,他们可能知道行不行!

网友: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发动机、电动机、动力设备……转移过来的!

网友A:
只要你有一定的机加工能力就没问题。不过这样改出来的发动机比大多数的电动的船的动力要好,但和海模发动机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网友B:
因为空模螺旋桨打的是空气,海模螺旋桨打的是水,阻力不同,当然有很大的差距。

网友A:
不是这样的,是因为发动机的进、扫、排气角的设定不同,使发动机的转速不同,因此发动机所用的材料也不同。

网友C:
我们这里有啊,你要什么的啊?我们可以帮你找找,很快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