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两广的兄第,电调已经做好.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3-08-16):
两广的兄第,电调已经做好,调试时发现电流只有0.25A,转速很慢.我用的是12V,540电机.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电路不是很复杂,请仔细检查一下电阻、电容有没有接错和有没有变值,因为电阻接错了会出现上述现象。记住--检查--检查--再检查!!!
努力

楼主:

  supercat,兄第!在调试时,我用12V稳压电源,540电机测试,打开全速时,电调输出电压为11.5V,0.3A左右.而且电机转动很慢,有节奏的一快一慢,当初用"振华"20A电调在上述条件下测试.电机稳定工作在11.5V,2A上.请兄第赐教,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用电池试一下,可能是电源的内阻有关。
如果还不行那你详细说明一下你的电路和使用的零件情况。

楼主:

用12V和8.4V的电池也一样.电路是按照你提供的,R1-R7,R9-R15是1/4W的色环电阻,C1,C3-C5是涤沦电容,C2是电解电容,Q1是2N3904,Q2-Q5是RFP60N06,Q6是IRF9530,D1是1N4148,Z1是LM393P,

网友:

如果排除元件数值、线路板、焊接没有问题可能是某个零件变值,你尝试用代换法试试看。
真的很难判断是那出问题,如果你不嫌麻烦,可以寄给我帮你检修。

楼主:

十分感谢佛山的朋友。让我先试试看,如果不行的话那只有麻烦您啦。
向您致敬!!!!

楼主:

佛山的兄弟,电调已经试好了。查到有个电阻变值了。效果很好。感谢您的指教。谢谢!!!!!!!!!
您现在忙些什么?

网友:

Congratulations!你现在对你的电调有较深刻的了解吧,现在正在做一条电船,如果有这方面的知识请你指教一下。

楼主:

大家是兄弟!谈不上指教,一起探讨,一起进步!!!!!!!!!!

楼主:

佛山的兄弟,您好!!碰到新问题,在玩的时候发现,电机启动时,遥控杆要推至全速。若推至半速或1/3速时,电机就不能启动。是不是启动电流不够,我可以加装电容吗?

网友:

我看应该不是启动电流的问题,你可以试一下你的方法电容应该在1000-2000微法以内。你用马达调试的时候反应正常吗?比如换另外一组电池看看,再者留意一下电池的电压。

楼主:

我用马达空载调试时,也是这样的。电池是刚充满的7.2V和9.6V。您调试时电调用什么电池和马达?有上述情况吗?我的540电机启动时需要1~2A的电流。

网友:

7.2V和9.6V要分别重新调试R8。我用9.6V和12V电池电机是550,运行时候的电流是6A。用12V时我把电阻R9换成1.2K。

楼主:

你的电池是什么牌子?型号?

网友:

没有牌子、型号,只是在旧货市场上买的容量大概在1300-1600mA之间或者更高,能用就行了。

楼主:

两广的兄第,您的电船做好了没有?我现在尝试搞个潜艇来玩玩。

网友:

早做好了,由于设计不是很合理没有导浪条,跑起来有点飘,速度大概在30-35左右吧。做潜艇好啊,不过最好设计在金鱼缸里的,在池塘里有大鱼。

网友(2003-11-14):

各位,能问问你们的

楼主:

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