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老贾,你好,请教个问题 OS 70 发动机的调节?

楼主(2003-08-29):
三个油针应如何调节??谢谢了.

网友A:
这个发动机我也没用过,有图片和说明书吗?

网友B:
上面是主油针,调高速;主针下面是中速油针,调从低速到高速的加速性;中速针对面是低速针,调发动机的低速!

楼主:
不对吧,好象下面是主油针吧??????怎么是上面那个呢??????

网友B:
把图粘上来!(哪个牌子的化油器)
我说的是车用化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