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问?上海CS出品的3.5船机配原厂协震管怎么样?

楼主(2003-09-15):
我只想普通的玩玩,我想CS稳定性应该比三叶的要强吧?

楼主:
进口的3.5船机大概什么价?

网友A:
要是我,以后就买ROISS或CMB,买了你不会后悔。另外的一个主意是:买36或46级的发动机,发动机好调,桨好配。买挂机最方便,装在能浮的物体上就可以跑^-^

网友B:
CS的质量比三叶好很多。进口3.5的发动机的价格在3000左右。

网友C:
CS的管子的确不错,但不多了。我最近一次看到还是在非典流行之前,350元左右。

网友D:
CS的管子要改!呵呵!发动机呢!比三叶的好!5气道的!我用过!
一般娱乐足够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