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看我自制的起动机

楼主(2003-10-04):
是摩托车起动机做的

网友A:
好用吗?
电源是用12v的电瓶吧~~
以后如果玩油机的话,我也打算自己做启动机~

楼主:
是12V的,力挺大的,但要电瓶大一点

网友B:
发个启动头的图好吗?谢谢!

网友C:
摩托车用的启动器比较耗电,

楼主:
LJL你好:你是要起动头的加工图吗?过几天就发上好吗。

楼主:
这种起动机起动电流大耗电大,兴亏它只是起动时转很短时间

网友D(2003-11-13):
是125车上的吧.不减速直接带能带动么.

网友E:
对,发个起动机头上来吧

网友E:
头子是自己车的吗

楼主:
图等我去借数码像机来再发,起动头是自己车的。

网友F(2003-12-19):
这种启动机我也做过,是没力气的。32的飞机发动机都启动不了。
这个要经过齿轮解速才行啊!!!

网友G:
谁便找一个125车上的起动机,在照成品起动器的头加工一个就可以了。电瓶可以用6V的都没问题,我的就是。不过我最大只起动过28A的,以上的没起动过。不过没关系没有劲的话就把电瓶换成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