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潜艇的动力轴是如何防水的啊??有没有防水电机啊?

楼主(2003-11-01):
泡在水里也没事的??

网友(2004-12-22):
问“方舟”吧

网友:
有防水舱

网友:
7777777  在 2003-11-1 11:34 PM 发表:

泡在水里也没事的??

你式式看了,应该放进水里系没有事的。

网友:
不要想这么复杂,潜艇密封的问题其实和水面船是一样的,无非是工艺再好一点。

网友:
用以前工产 给车床 加的那种润滑油  那是 很粘稠的 水进不去

网友:
除了气压防水舱外
我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工艺能保证潜水艇能下潜深水

当然,深度很主要,

网友:
提个建议:用无刷电机的原理作一个试试,那位大虾?电机的定子装在艇内,转子直接带动螺旋桨装Z在艇外,虽然效率可能低一点,总可以完全解决水封问题。

网友:
好主意,鱼缸用的水泵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用潜水泵做喷水动力不就解决了

网友:
有的前水泵是是两平面间形成油膜防水的,不过要求分高的加工精度

网友:
kira基拉  在 2004-12-22 07:54 PM 发表:

用以前工产 给车床 加的那种润滑油  那是 很粘稠的 水进不去

你说的那油我知道..还可以在200来度的温度就不会变溪..价钱不贵..就是粘度很大...

网友:
方舟  在 2004-12-22 07:47 PM 发表:

不要想这么复杂,潜艇密封的问题其实和水面船是一样的,无非是工艺再好一点。

网友(2024-05-07):
用真空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