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自己焊接的螺旋桨油动船可以用吗?

楼主(2003-11-03):
(无正文)

网友:
焊接的?好象他们用的都是整体的吧。。。

网友A:
一般玩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B:
连接:http://www.iamsailing.com/jsjl-00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