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0CM的模型船的动力问题?

楼主(2003-11-18):
已经做好船体,请教用什么做动力比较好?(电动)
想做成双桨的,动力系统用什么好呢?
谢谢!

楼主:

呜呜,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

你有很多东西没有说清楚:你做的是排水船还是半滑行艇、还是滑行艇?
如果是滑行艇是V型艇呢还是深V型艇,有或者是隧道型的?

楼主:

是哦,不好意思。。。。
是普通的巡洋战船,仿真型的,
希望指教。。

网友:

下面引用由davidwu2003/11/20 04:17am 发表的内容:
是哦,不好意思。。。。
是普通的巡洋战船,仿真型的,
希望指教。。
      那两只380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螺旋桨的直径是多少?

楼主:

听游兄说,现在用了两只380,螺旋桨是3.8的吧,正在装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