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船速太慢

楼主(2003-12-01):
[这个贴子最后由蜡笔小新在 2003/12/01 12:09pm 编辑]

我刚完工一条雷虎双体,船长86cm,用三叶15手拉,用30*1.4浆,万向节连接
前天下水试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速度总是起不来。在岸上推高速的时候,可以听到发动机轰鸣的声音,转速很稳。但是下水后推高速,发动机起来的不是很迅速,更不要说轰鸣声了。是不是发动机配得太小了?
还有,排气通过一段硅胶管连接到船外,跑到第三箱油的时候,船速好像突然增加,水花也变大了一些,我以为是发动机出问题了,赶紧开回来一看,原来是排气硅胶管烧漏了,烟都排到船里面了。我不明白一个问题:为什吗硅胶管漏了,发动机效率反而到提高了?
半浸浆的螺旋桨入水深度应该是多少?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在排气口加管子过长的话会增加排气阻力。桨换成35的。

楼主:

但是我的排气口和船梆的距离调不了,怎马缩短管子的长度?
再有,换35的浆发动机带的起来吗?
浆的螺距应该是多大?

网友:

发张照片看看

楼主:

好吧,我用胶片相机照的,还没洗出来。这周末我用数码相机照了在给你发。
你知道那里买京商35*1.4得浆吗?

网友:

既然排气管的长短改不了就改口径~还有就是把螺旋桨换一下~换成比现在稍微小倾侧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3/12/15 01:22am 编辑]

好像是“小马拉大车”,别折腾螺旋桨和排气管了,换掉那匹脱力的小马。
或者重调现有小马的油针,在空载状态下调好的最高速油针位并不是“有载”时的最佳高速位。

楼主:

我正在出售这台15的发动机,明年开春换个40的,就会变成大马拉小车,速度就应该上来了。

网友:

就是那艘“隧道艇”吧?
你为什么不考虑用21级的发动机加减速器试一下呢?
超大的马力能无限地提高船速吗?
你不怕40或60的发动机把你的ABS艇身震散了吗?

楼主:

我也考虑到震动这个问题,先加强船体,在换大发动机。
我正在犹豫,要么用40海模;要么用32空模改装。
其实,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换个OS 32最理想。太贵了

网友:

OS32的海模机大概1200-1300元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3/12/16 12:42pm 编辑]

我们来看一个表:
SY 15M船用(侧排气)   OS .21RG-M船用(后排气)  OS .32 SX-MX 船用(侧排气)
排量:0.15(2.45cc)   排量:0.211(3.46cc)     排量:0.319(5.23cc)
缸径:15.5mm         缸径:16.6mm            缸径:20mm
行程:13mm           行程:16mm              行程:18mm
功率:0.68PS/17,000  功率:1.7PS/28,000rpm   功率:1.12PS/28,000rpm
转速:3,000-19,500   转速:2,500-21,000      转速:2,500-21,000
重量:(240g)         重量:423g              重量:425g
它说明了什么?
    OS.21RG-M要比你现在用的SY(三叶)15M功率大一倍多,而且速度高得多。比你计划使用的OS.32SX-MX速度和重量相当,但马力更为强劲,而且单位油耗也要小得多。
    还有如果你计划用三叶40M,那就更不可取了,重量、体积大,转速低(最大17,000)、功率小(14.3PS)。如果经济和安装空间的条件允许,你可以考虑用OS.46VX-M,但我想绝对没有必要。
    还有,提醒你:你艇的安装空间不是无限的,应该考虑安装空间,燃油总量、输出功率和模型重量的平衡关系。
    综上分析,建议你选用OS.21RG-MX船用(后排气、手拉启动)发动机。
    另外,空模发动机是所有发动机设计中转速最低、功率最小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3/12/16 02:00am 编辑]

对了,给你一张功率换算表。各种发动机的功率表达不同,你自己算吧。
                  功率单位换算表
-------------------------------------------------------
瓦(W)    千瓦(KW)    英制马力(bhp)    美制/法制马力(PS)
1        0.001        0.00134           0.00136
1000     1            1.3405            1.3596
745.7    0.746        1                 1.0143
735.5    0.7355       0.9858            1

楼主:

谢谢。太详细了
我查过OS 32,¥1300
不知道OS-
21的多少钱

网友:

不好意思!价格请问询经销商,因为我拿到的渠道价格比较低。

楼主:

好像比32的还贵?

网友:

你也可以用老款的三叶21级(后排)车模发动机改装,性能绝对不错,而且改装容易。
我改了一台,性能提升台明显了。强烈推荐使用。

网友:

空模三叶40的能改装吗!启动怎么起???能告诉我吗!我也想改!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3/12/16 03:23pm 编辑]

你先找到三叶21级(后排)车模发动机,曲轴和气缸总成我手上有7、8套,等春节长假时,我可以帮你加工一套(如果需要的话)。
记住:是老款红头的三叶21级(后排)车模发动机!

网友:

空模三叶40不行,改造潜力不大。

楼主:

老款的三叶车模21得不好找。
对了,老款的ASP-3.5cc得如何?就是仿罗西的那一款!

网友:

下面引用由蜡笔小新2003/12/15 04:59pm 发表的内容:
我也考虑到震动这个问题,先加强船体,在换大发动机。
我正在犹豫,要么用40海模;要么用32空模改装。
其实,经济条件允许的话,换个OS 32最理想。太贵了
这种ABS的船壳装电的不错。三叶15级的发动机顶多带35mm的浆,大了易熄火。鳄鱼贝贝就装过它。机小船太大,跑不快的。

网友:

老三叶,发动机身商标的是“SC”

网友:

三叶红头21车模机器太难找了

楼主:

以前三叶是不是也出过一批?
标的是ASP?

网友:

据说ASP的没SC好

楼主:

这样,好像是制造厂不一样。
其实哪里出的都无所谓,好用才是最关键的。
我前天弄船的时候把手弄伤了,不得不停工了。
哎,没办法。
谁有谐振管要卖呀?
不行我就弄个三叶3.5加个谐振。

网友:

手伤得厉害吗?要紧吗?千万注意安全!
ASP和SC都是三叶产的.
管子用上海CS出的就可以了.不过因为做管子的老师傅退休了,现在出售的是以前的一点存货,估计也就剩一两根了.我帮你去问问.

楼主:

太感谢了!如果要是有货通知我一声。QQ:55652185
手还可以,生活还能自理。用壁纸刀划船舱的时候,用力过猛,把左手的大拇指划了一个一寸长的口子。已经封口了,就是指甲附近还没长好。不过我想圣诞节前应该好了。我还想去滑雪了!!!

网友:

别QQ啊!这不合我们老年人的胃口,还是用传统的联系方法比较好.给个电话号码吧.你准备上哪儿去滑雪?

网友:

呵呵!小新的船肯定能跑得飞快,因为开过“荤腥”了。
ASP我没把握。

网友:

你今天一天都不在办公室?

网友:

我在参加一个招标会的评标,有什么事吗?

网友:

想问你对GMS的机器了解吗?我想装在15级的固定翼上

楼主:

我的船起止开荤腥!
第一次下水:螺旋桨把手给打了,倒不严重,只是掉块皮。但是血还是留到船上了。
我想,这样船才会有灵性。
谁想到,这下真的是有灵性了,那天弄的船壳上都是血了。还得我给自己包扎完之后又要给船“包扎”!!!
天津新开了一个北方最大的滑雪场,在蓟县,很便宜,有度假村,还可以室内钓鱼。
圣诞节想去玩玩。
余晖,你是老年人吗?我觉得你的精力很旺盛呀!上海有滑雪场吗?
我的手机:13302070728

网友:

有室内滑雪场
我的手机13651759837

楼主:

市内滑雪场也不错呀,上海的天气就是好,四季如春!

网友:

雷虎的PRO-21MX也不错

楼主:

雷虎的发动机也不错,我找到雷虎浙江的厂子,他们不零售。可气!
我在新飞龙模型网上看到他们卖雷虎PRO-21MX的,问了价格,他们说查查,这一查有大约一个星期了。还没告诉我了。
hzbunny你知道那里可以买到吗?价格多少?
我听人说,手拉机器的动力要比同型号电起的小,是这样的吗?

网友:

这类东西一般我都是托国外的朋友询价和代购的。所以没法帮你,不好意思!
手拉启动发动机的启动装置中一般会使用一个启动轴轴承和一个单向轴承,所以会有一定的阻力。的确会影响动力,但不会明显,可以忽略。还有重量也会有所增加,但毕竟方便了启动,且不必携带启动器,简化了行装。
是否需要手拉启动装置,要看你的喜好。没有手拉启动装置的雷虎发动机也有,型号应该是PRO-21M。

网友A:
找魔模吧,他可能可以帮到你,他做雷虎的代理哦

网友B:
谢谢。你有魔模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A:
手机13082920555,人很好,信得过

网友B:
谢谢,我今天就给他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