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关于半浸浆

楼主(2003-12-01):
半浸浆的浆叶和全浸浆区别很大,但是,我有个问题:半浸浆船的螺旋桨入水多深有没有标准?入水多深才能发挥最好效果?

网友A:
没有现成的标准。你要多试之后,才能找到最佳点。

网友B:
我所了解到的是:半浸浆的轴线一般在龙骨线或龙骨线以上。

楼主:
这样说来我的浆入水太深了。
半浸浆是不是入水深度大了,发挥的效率就小了?

网友C:
一般来说应该是桨直径的40%。(老师傅告诉的^-^)

楼主:
我昨天晚上花了5个小时,把桨轴和船底的角度调小了,发动机的位置也变了,向前提了些,这样可以改变船的中心向前提一点,不然吃水太深。这周末去试验。

网友D:
我的船静止放在水平面上,刚好淹没浆,还多一点。。。船开起来了,入水多少谁知道啊?只能凭感觉啊

楼主:
我觉得如果静止的时候可以达到入水40%的话,开起来应该会更多。因为船头是向上翘的。所以,要保证静止的时候入水20%,才可以吧?
浆的大小和螺距大小的选择是和发动机成比例还是和船长成比例?

网友C:
我说的40%是桨在工作时候的入水。至于怎么安装就要自己调了。

楼主:
谢谢,后天我就去试验。因为船太大了,只能去河里试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