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上课拉:螺旋桨的螺距定义

楼主(2003-12-03):
螺旋桨的螺距不是你门说的是螺纹的距离!
而是螺旋桨转一圈他所推动的物体在无摩擦情况下前进的距离!
螺距大小和浆叶直径是没有关系的

网友:

楼主说的是几何螺距,是在固体介质内无摩擦旋转一周所前进的距离。但是船在水里,介质变成了水,这时,又会产生一个新的螺距,叫做实际螺距。相同的浆(几何螺距不变)在不同的介质中会有不同的实际螺距。

网友(2004-11-13):
缤纷老大终于献身了,而且立即奉献了实用的资料,希望多多发布这样的贴子提升大家的技术素养啊!

再次感谢缤纷!

网友:
是不是与桨轴的厚度和角度有关系呢?
具体又有什么用呢?

网友:
感谢缤纷老大-----能用浆的实例说说吗?比如44*1。4 太想知道这方面知识了。

网友:
44mm的桨,每旋转一周,能推动船向前(假设无摩擦力)前进44×1.4=61.6mm。设桨的转速为10000rpm时,则船速为10000rpm÷60s×61.6mm÷1000mm/m=10.27m/s=37km/h

网友:
好复杂我没有看懂哦?

网友:
懂了!谢谢shouldbe前辈!

网友:
shouldbe  在 2004-11-14 09:50 AM 发表:

44mm的桨,每旋转一周,能推动船向前(假设无摩擦力)前进44×1.4=61.6mm。设桨的转速为10000rpm时,则船速为10000rpm÷60s×61.6mm÷1000mm/m=10.27m/s=37km/h

都是理论值~

网友:
螺旋桨在刚性介质中旋转一圈(理论上的假设),使螺旋桨前进的这段距离称为螺旋桨的几何螺距,用H表示。这同将木螺丝钉在木头上旋转一圈,使螺钉向木头深处前进一段距离的道理相仿。螺旋桨叶面与盘面的夹角叫做螺距角,这个角越小,螺距越小。反之,螺距角越大,螺距就越大。螺旋桨的几何螺距H和直径D得比成为螺距比,以P表示,即 P=H/D

网友:
野焰[042143]  在 2004-11-14 07:44 PM 发表:

螺旋桨在刚性介质中旋转一圈(理论上的假设),使螺旋桨前进的这段距离称为螺旋桨的几何螺距,用H表示。这同将木螺丝钉在木头上旋转一圈,使螺钉向木头深处前进一段距离的道理相仿。螺旋桨叶面与盘面的夹角叫做螺 ...
例子非常好!不過最終速度是要减船的風阻和水阻(......kmh-?風阻?水阻=?kmh)

网友:
船的螺旋桨的几何螺距计算方法和飞机的螺旋桨的几何螺距计算方法不一样吗?
比如船用的44*1.4和飞机用的44*1.4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
你玩什么飞机?用44*1。4的浆

网友:
比如啊,又不是真的,44是直径,那1.4呢是什么,

网友:
野焰[042143]  在 2004-11-14 07:44 PM 发表:

螺旋桨在刚性介质中旋转一圈(理论上的假设),使螺旋桨前进的这段距离称为螺旋桨的几何螺距,用H表示。这同将木螺丝钉在木头上旋转一圈,使螺钉向木头深处前进一段距离的道理相仿。螺旋桨叶面与盘面的夹角叫做螺 ...

我补充说明一点,在旋转直径相同的情况下,螺距角和螺距是正比关系

网友:
kiww  在 2004-11-29 12:43 PM 发表:

比如啊,又不是真的,44是直径,那1.4呢是什么,

螺距

网友:
shouldbe  在 2004-11-14 09:50 AM 发表:

44mm的桨,每旋转一周,能推动船向前(假设无摩擦力)前进44×1.4=61.6mm。设桨的转速为10000rpm时,则船速为10000rpm÷60s×61.6mm÷1000mm/m=10.27m/s=37km/h

那上面的计算就有问题了!!!

螺距是1.4那一周就只能推进1.4(理论值),航速则不能算出!!!!!因为有阻力!!船速是递增的,
阻力与推力平衡时,船速就不在增加了而船的阻力我是算不出的,不知有那位大虾能算出

网友:
一万转的时候,44mm的浆的线速度是1,381.6mm/min

网友:
理论推进速度好像不是楼下那样计算的。

[ Last edited by barry on 2004-11-29 at 20:18 ]

网友:
kiww  在 2004-11-29 04:18 PM 发表:

那上面的计算就有问题了!!!

螺距是1.4那一周就只能推进1.4(理论值),航速则不能算出!!!!!因为有阻力!!船速是递增的,
阻力与推力平衡时,船速就不在增加了而船的阻力我是算不出的,不知有那位 ...

按照你的理论:计算理论推进速度应该是1。4(螺距)*10000(转速)=14,000mm/min=0.84km/h
你自己觉得如何?

网友:
barry  在 2004-11-29 08:26 PM 发表:

按照你的理论:计算理论推进速度应该是1。4(螺距)*10000(转速)=14,000mm/min=0.84km/h
你自己觉得如何?

是加速度啊,不要速度和加速度搞错了

比如,一物体下落,加速度是9.8M/S,下落N秒后,速度还是9.8M/S?????铁定不是!(如果你认为是的话.......再去读个初中吧)那速度是无穷大??????,(如果你还认为是的话.......那再去读个初中吧)铁定的,也不是!因为有空气阻力,当重力和阻力平衡时,速度就不在增加了

网友:
kiww  在 2004-11-29 09:22 PM 发表:

是加速度啊,不要速度和加速度搞错了

比如,一物体下落,加速度是9.8M/S,下落N秒后,速度还是9.8M/S?????铁定不是!(如果你认为是的话.......再去读个初中吧)那速度是无穷大? ...

你自己先看看你的帖子说的是什么,我可是原封不动的按照你的意思个给出的计算结果。而且,我也已经注明是理论值,实际情况时丢东西的时候遇到上升气流怎么办?或者你吹气,吹飞了,找不到了怎么办?

网友:
那下降的速度是多少呢,只要知道物体所受的空气阻力就可以计算出它最终的速度了,也就是说你只要知道你的船的空气阻力、等效平板水阻力、兴波阻力、船水下粘性阻力等等阻力,你就可以计算出它最终的速度了。有公式的

网友:
你不要那么固执嘛,已经一再强调是理论数值了,不过看得出,你是个很执著的朋友。

网友:
在继续讨论下去就是变量和定量之间的数值了。累,看queen的帖子去了,下次再和你讨论。

网友:
不会真的去算吧,那是自虐!!!
多做几个船模吧,用实验去找最佳方案,这是我们爱好者的办法,除非你能搞到专业的大型船舶设计软件,用电脑去仿真!真搞到的话给套我吧

再举个例,太阳帆知道吧,就是一种利用太阳风(主要有光子产生的光压)做动力源的一种驱动方式,上百平方米的帆才能有几克的力!产生的加速度以厘米计,可是因为没有空气阻力,到最后可以有上万公里的速度!!!

网友:
呵呵,我可不固执,更谈不上执著,只是觉得不对,说说而已。也不知对不对,所以才找人确认啊

网友:
barry  在 2004-11-29 08:26 PM 发表:

按照你的理论:计算理论推进速度应该是1。4(螺距)*10000(转速)=14,000mm/min=
你自己觉得如何?

唉,是0.84km/h没错的,可是这是加速度!不是航速!

网友:
想不到这个帖子讨论的这么细。有趣。kiww的意思我明白。其实就像雨点从天上掉下来最后会因为空气的摩擦阻力而以一个基本恒定的速度下落,而不会是速度无限增大一样。kiww的意思是知道了阻力就可以知道船的最终速度。这不过是另外一种计算船速的方法罢了。我最初推导的那个公式其实也是一种推测船的极速的方法。实际上达不到的。

网友:
kiww  在 2004-11-29 21:22 发表:

是加速度啊,不要速度和加速度搞错了

比如,一物体下落,加速度是9.8M/S,下落N秒后,速度还是9.8M/S?????铁定不是!(如果你认为是的话.......再去读个初中吧)那速度是无穷大? ...

朋友,螺旋桨的匀速圆周运动依靠降的斜面转化为轴向的匀速直线运动,如何能算出加速度的?
我们都知道v=v0+a*t的公式,但是要计算一条船的加速度,应该首先知道其质量m和受到的合外力(包括动力和阻力),而除非有水池和静力计,否则动力我们是无法知道的呀。

不过我还是有一个地方不明白:根据v=ωR,浆的不同地方半径应该是不同的,那末浆的不同半径处倾角不就应该不同了吗?如果是的话浆根处的倾角应该最大,而浆尖处的倾角应该最小。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也想到了你提到的问题,所以我在前面计算出浆的线速度,(只是浆尖)我也很希望哪位大虾能够告诉我。

网友:
实际的桨就是这样的。越靠近翼根的地方倾角越大。越靠近翼尖的地方倾角越小。

网友:
一,
"螺旋桨的匀速圆周运动依靠降的斜面转化为轴向的匀速直线运动"不对,而是

螺旋桨作圆周运动,依靠桨的夹角切割工质,进而推动工质做功,从而产生推力。而工质的速度

二,“我们都知道v=v0+a*t的公式”

你的公式是计算速度的,

三,“但是要计算一条船的加速度,应该首先知道其质量m和受到的合外力(包括动力和阻力),而除非有水池和静力计,否则动力我们是无法知道的呀”

1,船的理论加速度与质量m、阻力无关。(一直在讨论理论螺距,自然是在讨论船的理论加速度)
就象重力加速度与质量m、阻力无关一样。

2,不只是船的实际加速度还有船的实际速度,(因为船的空气阻力、等效平板水阻力、兴波阻力、船水下粘性阻力等等阻力在业余条件下是没法算出的)。因而无法算出船的实际加速度还有船的实际速度,这一直是我的观点。

可是有人一定要拿线速度来当船速,我也没有办法,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指鹿为马。

网友:
这个……看来得老师来解决啦。咦,上课的老师跑哪去啦

网友:
螺旋桨作圆周运动,依靠桨的夹角切割工质,进而推动工质做功,从而产生推力。而工质的速度
我们是在讨论理论船速吧,其实shouldbe兄说的很明白的,是假设介质类似于固体。那么就象拧螺丝一样,螺丝相对于介质的速度就是实际速度

网友:
你的公式是计算速度的,

我们不就是在计算速度吗

网友:
螺旋桨作圆周运动,依靠桨的夹角切割工质,进而推动工质做功,从而产生推力。而工质的速度

MR. 牛顿告诉我们,力是相互的

网友:
kiww  在 2004-11-29 22:14 发表:

唉,是0.84km/h没错的,可是这是加速度!不是航速!

加速度的单位是  米每二次方秒,不是千米每小时

还有请教一下kiww兄,
物理量                单位
螺距                  m/r
转速                  rpm
两者的量纲经过计算之后应该是速度的量纲(m/s)如何可以得知加速度?是不是螺距有别的含义?

[ Last edited by 水深火热 on 2004-12-2 at 23:25 ]

网友(2012-10-18):
我来挖老帖子

网友:
36楼的回帖很有理论水平。

网友(2012-11-23):
期待这样的技术贴、、让我们新手多多学习、然后坐看一群老魔唇枪舌战

网友:
非常有水平的讨论。学习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学习了谢缤纷大哥,·~可以实际是不可能没有摩擦的

网友:
如果我计算出来系146KM/H 不知道实际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