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J的电池(方形的)测试报告

楼主(2003-12-07):
[这个贴子最后由老贾在 2003/12/06 07:50pm 编辑]

放电电流大于25A。
注:对照电池是香港买的7.2 V的成品电池组。

网友:

前期还是有一定差距哦!老贾测验用的SANYO3OOO是不是黄绿色的?好象不是HV(高压)的把,HV的电压比松下的高一点。松下的是不是蓝色的那种?

楼主:

这就是我的松下电池。

网友:

看到了!这种是稍早出的,还有一种金色的,更暴!不过这两种都很好用,比SANYO的电流还好一点点。我明天也去吧CTJ的圆形电试一试!

网友:

松下最新的3500mah镍氢电池也是方形的,这边卖价每颗60人民币!ctj卖的那电池会不会是这款电池的工业包装版?严重关注!

网友:


网友:

抢啊

网友:

CTL请注意:电池调换后,1A的电流充了将近4个小时后充满,电池温热:)。哈哈容量是没疑问了。实际使用的情况稍后上传。

网友:

请解释你说的“调换”,以免别人误会,你测试好后也请发表,谢谢

网友:

根据老贾写的!方的耐用!但是初期不够暴哦!

网友:

哈哈,CTJ晕了。我说的调换是-----CTJ给我的2组电池一组是充了电的,我不知道结果和没充的就混起来了,后来用电表把搞混的电池找出来调换了。

楼主:

我这个测试有点不足:就是没有相应的转速数据。如果配上转速表测试就很好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xn在 2003/12/08 09:49pm 编辑]

贾兄,你的电池空载电压都在1。5v,好象高了点?
我听说 “ 镍氢电池充满后,在线测量电压应在1.4V左右,放电测试时,在线测量应在1V。”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c.cgi?forum=76&topic=330&show=0

网友:

看样子这个电池跑ECO还可以咯  跑提高级应该没什么问题吧★缤纷★?

网友:

这种电池不能够用在ECO上!国际航协对ECO的电池有严格的规定!电池形状必须!是SC这个型号的

网友:

如果是6节电池的测试结果,CTJ的电池还是不错的。
老贾,你的测试方法是不是用一个0.2欧姆的大功率电阻做的测试?一般用一根电路丝反复折绕并联是制作大功率小电阻的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

可惜现在还没有耐久性测试。即测量多次充放电后的性能。建议老贾做10个充放电循环后,再做一次测试。10个循环最好是在实际模型上跑。

网友:

瑞克虽然在国外,鼻子还是蛮灵的!
如果这款电池通过诸多测试的话,我到有心去买一个带电池筛选功能的充电器,比如schulze的。这样买两箱电池回来做精选。挑出的精选电池按放电性能和容量适当加价出售。剩下的电池经过简单组装后平价出手。不求有利,姑且充当一把电池筛选厂家罢了。这样自己也有好电池用了。
CTJ有心不妨尝试一下。相信象缤纷这样的客户是没有太多时间自己挑选电池的。加价后保证和原装普通散装电池的价格在70%以内,配电池组性能和国外最普通的精选电池相当,应该还是蛮有市场竞争力的。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ctj在 2003/12/11 00:17am 编辑]

我也问过电池精选器,据说一个二手的精选器[10节]都要7000多,那位能提供此类产品的信息吗?
别人在购买的时候,我建议每组多买1-2节,自己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