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新船!!!

楼主(2003-12-09):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3/12/08 06:03pm 编辑]

数九寒天!
冒着严寒!
下水试航!
速度太慢!!!
我把图片贴上来了,各位大虾帮我分析一下。偶感激涕零!!!

网友:

船壳好象没有加强嘛,趁早把发动机卖了,这种ABS的壳子会被发动机震碎的。
另外排气管往上走,管路会短点。
船大机小肯定跑不快!

网友:

我也有过这船,但是是用电机的。
这船用作救援正好。
我估计他配21的都够呛(直传)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于辉在 2003/12/08 05:27pm 编辑]

看到三叶15级海模机就有种亲切感。我的第一条船就用得是它!尽管磨车、调整麻烦些,但过了这个坎就顺多了。现在尽管用了OS挂机,但是想要把它忘记真的好难!

网友:

贴图片的方式是:,连接才是:

网友:

小新同志,你只把这几张静态图贴出来,而且还没有很关键的侧视图(就是可以看出螺旋桨角度的侧视图),你叫人家怎么帮你分析:-)
这船很漂亮,我也非常喜欢这种双体隧道船,但这船原本设计应该是双螺旋桨推动,现在改成了单螺旋桨中置推动了就有很多值得注意的地方了,一点设置不正确,船都跑不快。
只有烦你再找几张相片了,相片至少应该包含1,侧视图 2,水中静态图 3,最高速行走图(有尾部特写最好)然后可能的话给出船的一些基本数据,当然还有你目前使用的螺旋桨的数据。

网友:

小新你用的是荤油还是素油

楼主:

多谢各位大虾的热情帮助!小弟感激涕零!!!
浆:30*1.4 半浸浆
船尾静态吃水:10mm
船头静态吃水:3mm
螺旋桨静态入水深度:10mm
我是因为船体漂亮才买的,当时标配12发动机。我想配个15的就可以了。谁知道速度原来是这样!!!所以我决定明年开春的时候,买个40的装上。再配个40*1.4的半浸浆。应该就可以了。
我用10%硝基甲烷的油。

楼主:

下面引用由瑞克2003/12/08 07:19pm 发表的内容:
小新同志,你只把这几张静态图贴出来,而且还没有很关键的侧视图(就是可以看出螺旋桨角度的侧视图),你叫人家怎么帮你分析:-)
这船很漂亮,我也非常喜欢这种双体隧道船,但这船原本设计应该是双螺旋桨推动, ...

多谢大哥热情帮忙!
这次拍片匆忙,等明年装好40发动机,再多拍些图片给你传。

网友:

必须加强船体!

楼主:

ABS工程塑料用什马加强比较好哪?

网友:

玻璃布+环氧树脂

楼主:

需要高温吧?但是船体怕烫呀!

网友:

没关系的。
不需要加温的。

楼主:

太好了,等天一暖和,我马上开工。
对了,你知道谁有海模发动机6.0左右的想卖吗?

网友:

6CC?不知道!
你问问高安吧,他们经销三叶的机器。
另外,ctj他那里好象有意大利OPS的6CC,你再问问他。而且他好象还有配套的谐振管。

楼主:

我正在和意大利罗西总部联系,如果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3.5cc的就可以了。
我查了,罗西3.5cc的功率就可以到2.5左右,比os 32的还大。

网友:

建议你不要摆弄3.5的!太娇气!最好弄台7.5的,又有速度、又不太费油,而且重要的是它好伺候。别那么费劲到意大利去弄,我可以向你提供购买捷径。

网友:

我的船跟你的也一样是MRP,准备用GMS32空模改成水冷。我把船体舵机盒前的那些胶全割掉准备铺上纤维+环氧加固,用4mm软轴,轴系和舵全部改。可惜我没有DC不能上照片请教你的意见。
    我也了解到船内可以用双组分聚胺酯清漆涂上一层,一来加固船体二来防止油对ABS船体的腐蚀。只要涂之前切底清洁一下表面。

网友:

ABS船壳外面最好能喷上树脂漆,以延缓ABS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