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09):
在谐振管上开增压孔的具体位置有要求吗?我的是3.5的管子配OS21挂机。另外弯头处的水冷方法如何作才能达到最佳效果?

网友:
于大哥:
加速管的回壓管一般並無硬性規定該置於何處!
不過...
若是有內膽(非普通的空管..有二道氣室型的),
一定得將回壓孔開於最外層的氣室,
一般大約為管子與引擎相接處3英吋處!
另..彎管的水冷方式...
有人會直接在加速管上另開個洞,
將水冷頭循環出來的冷卻水以水管接至這個洞上,
利用加速管排氣的效果將水排出管外以利管子的冷卻!
但..我覺得此法不符合加速管增..回壓的原理!
因為加速管除了回壓給油箱以利油箱供油外,
另有一重點既是增壓給引擎的燃燒室!
二行程木精引擎之爆炸一次既代動活塞連桿與驅軸,
而在這零點零幾秒的時間內,
優良的加速管既會在這一舜間回壓油氣至燃燒室以利下一次的爆炸!
若是將冷卻水直接接至加速管,
那水份極可能會導引至引擎而產生不可測的損傷!
小弟是使用下面這個方法來冷卻彎管...
1.截一段鋁管或是銅管..其內徑與彎管外徑需一樣
2.再截一段比彎管外徑多6~8mm的銅鋁管!
3.將鋁管內徑與彎管外徑一樣的倆造結合插入
4.再將大一點內徑的鋁管也插入
5.這時大內徑與小外徑的兩根管子上下左右應各有3mm左右的空間
6.用您能想到的發法將四面的空隙用鋁條或是銅條..或是利用易開罐的汽水罐用剪刀剪至適合大小再將空隙封起來...用AB膠或是用焊的完全封住!
7.在於鋁管上打2個洞連接水管既可!
小弟畫了個簡單的圖給您參考(畫的很差..希望您看得懂)

楼主:
谢谢阿平!
你画得简洁明了!
再次感谢!

楼主:
想偷懒!弯管用硅胶管代替,这样就可以不要水冷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