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在OS21上加谐振管(草图),请各位指正!

楼主(2003-12-09):
弯头准备用硅胶管,这样一来就省掉水冷了。不知是否可行?
图中没画管子的固定架,因为还没考虑好采用什么样子的。大家帮我看看出出点子。
谢谢!

网友:

于大哥:
參考看看下面這些套件,
也許能帶給您許多靈感...^__^
img]http://photo.5imx.com/up/upfile/20031291554310.jpg

网友:


楼主:

阿平:
其实管子已经有了,是那种长的直的,所以为了迁就管子只能在连接方法上多考虑了。
另外,最上面那张里的仅仅是根排气管。我们这里有条空气桨的H艇就用的是它。

楼主:

唉!
当初想买车模用的管子,但是怕不能进入谐振(因为车辆的加减速太频繁,故猜想不适用于船),所以还是买了根船模专用的。
另外,车模用的为什么叫加速管而不叫谐振管?
阿平,“木精”是外来语的音译吗?

网友:

于大哥:
沒錯沒錯...
車用的管子與船用的管子有設計上的不同!
就算同樣是油車...
越野車與平跑車用的管子其內膽與管身長度..管身直徑也大大不同!
加速管可能是台灣自創的名稱,
與谐振管的功能完全相同!
加速管(谐振管)的學問很大,
牽扯出來的理論可以洋洋灑灑的寫上一大篇,
小弟也是一知半解!
有些職業級的廠車手會不斷對回壓嘴至油箱這段距離的回壓管子長度做細微的設定,
這可使引擎出力與油箱耗油量的表現有所不同!
另外也會對彎管至加速管間的聯結矽質膠管做長短距離的設定,
將加速管越接近彎管..直線高速表現佳,
將加速管離彎管越遠..在多彎的賽道加速扭力佳!
小弟可能是資質魯盾...
實在感覺不出來其中些微的差別...呵呵
不過...
谐振管排氣口排氣的角度確比較明顯可看的出對引擎出力的影響,
這需做多次的設定!
木精可能也是台灣自創的名詞,
木精的成份為酒精(甲醇)與笓麻子油(潤滑用)與硝基甲皖(既是我們模型用油所稱幾%幾%既代表硝基甲皖的含量)...既是所謂的木精油!
不知大陸的玩家稱此種燃料為何種名稱?

楼主:

现成的叫成品油,其润滑油成份大多为合成油(出于成本考虑,用蓖蔴油的不多);自配的当然就叫自配油(这句好象是废话)。自配油里面有硝基甲烷的叫荤油,只有甲醇和蓖蔴油的叫素油。用这种燃料的发动机叫甲醇机。
你给我的邮件重发了吗?

网友:

    同意楼上“阿平”的某些观点,“谐振管”的应用也应该有所讲究,“谐振管”的压力回扫作用,一般只在某一速度区段效果明显,我想OS在设计原挂机“排气系统”时应该已经有所考虑。“谐振管”的因比赛标准设立的降噪功能,在您的挂机上应该不必考虑吧?
    我认为单加“谐振管”恐怕未必能整体提高你的发动机性能,倒不如先考虑改善发动机的进气条件,因为挂机的进气口在运行时处在负气压状态,不如先在进气口增加一个大口径(喇叭状)前向导气管试一下。
    还有,我认为OS一般采用规矩、保守的设计,其发动机内的部件还有很大的改造优化潜力,性能可以再作提高。我对手上的多台SO发动机进行了改造,实际性能均有明显提升。建议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嗯..hzbunny兄點出了個重要的問題,
引擎出力的好壞還是在引擎本體上!
這又是另一門學問--->手工引擎!!
在不動汽缸掃氣口(PORT)的狀況下(因難度高..需專業軟體配合測量排氣角度等等的),
單單使用手持式打磨機研磨拋光化油器進氣口與排氣口...
掃氣口的斜邊拋光整平...
連桿修整..活塞增加潤滑油環....
驅軸進氣口修邊拋光..排氣口修成龍捲風型並拋光..再施以平衡處理!
以上方法在不動汽缸的狀況下皆可讓引擎表現以倍數增加!!
不過...
這種土製鍊鋼的方法引擎跑的快確死的也快,
畢竟如NovaRossi...RB...JP等等的手工引擎會賣這麼貴也不是沒道理的!
但..進..排氣的拋光..小弟是非常支持這種簡單的改裝方式!
于大哥...
小弟晚點會回信給您,
請稍待!
^__^

网友:

于辉,加速管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自己做可以吗?怎么弄

楼主:

hzbunny讲的很客观也很实际、实用,而且见效快。本来这是我考虑的第一步,而加管子是和进扫气道修改要结合起来的比较麻烦。现在在各位的帮助下我一步一步来,先从改善进气情况着手。
在此,由衷的感谢hzbunny和阿平的建议以及对我的帮助!

楼主:

pvnono:
谐振管的构造不复杂,但管子的长短、锥度很有讲究。自己做好象有困难。

楼主(2004-12-22):
老帖!但我喜欢!现在没这种激情了!老了

网友:
于辉  在 2004-12-22 17:06 发表:

老帖!但我喜欢!现在没这种激情了!老了

是呀,特别缅怀“阿平”!

楼主:
昨天还想发帖找他来着,但考虑到他不上来恐怕有难言之隐,所以作罢,只发了E-MAIL,但也没回。

网友:
指出“阿平”在6楼发言的错误
甲醇并非是酒精,酒精是乙醇

网友:
游手好闲  在 2004-12-22 19:03 发表:

指出“阿平”在6楼发言的错误
甲醇并非是酒精,酒精是乙醇

呵呵,是木精,谁都知道。

网友:
我是卖化工原料的
甲醇就是工业酒精
乙醇就是食用,药用酒精

网友:
enw  在 2004-12-22 20:51 发表:

我是卖化工原料的
甲醇就是工业酒精
乙醇就是食用,药用酒精

捂着嘴是怕吧“大牙笑掉了”!
兄弟你出生在“高家庄”吗?你的回答实在是!

我想你是“卖假酒”的吧?

告诉你:
    甲醇=木精
    乙醇=酒精

网友:
甲醇=木精=工业酒精
乙醇=酒精=药用酒精=食用酒精
甲酵,乙醇都是酒精
请你问问别人是不是

网友:
现在的黄色蝎子号是不是挂了

网友:
enw  在 2004-12-22 22:42 发表:

甲醇=木精=工业酒精
乙醇=酒精=药用酒精=食用酒精
甲酵,乙醇都是酒精
请你问问别人是不是

甲醇和乙醇是两种不同的物质。甲醇的分子式为CH3OH,是一种剧毒的化工原料,人饮用4~6克会致盲,饮用6克以上可致死。为此,国家标准要求在甲醇包装容器上必须写有“剧毒”字样,涂制画有交叉骨头和头骨的标志。

  乙醇的分子式为C2H5OH,俗名酒精,按用途分为工业酒精和食用酒精。国家标准对工业酒精和食用酒精中的甲醇含量有严格规定,即工业酒精(合格品)中甲醇含量应≤0.2克/100毫升,食用酒精(合格品)中甲醇含量应≤0.06克/100毫升。由于工业酒精中的甲醇允许含量比食用酒精高3~4倍.

网友:
enw  在 2004-12-22 22:42 发表:

甲醇=木精=工业酒精
乙醇=酒精=药用酒精=食用酒精
甲酵,乙醇都是酒精
请你问问别人是不是

看了这个回答,想不笑掉大牙都难!
还说自己是卖“化工原料”的

网友:
enw  在 2004-12-22 22:42 发表:

甲醇=木精=工业酒精
乙醇=酒精=药用酒精=食用酒精
甲酵,乙醇都是酒精
请你问问别人是不是

然你见识见识:你自己点击进去看看吧

网友:
没文化就不要死都不认
应听听别人说法

网友:
enw  在 2004-12-22 23:16 发表:

没文化就不要死都不认
应听听别人说法

和一个连“中国字都看不懂,指挥‘人云亦云’的‘秀才’”是无法讲清道理的!

第八章 有機溶劑
第一節 木精(WoodSpirit)
一、概述
木精又稱木醇或木酒精,學名甲醇。分子式CH3OH,分子量32.04,結構式
   H
  │
H一C一OH
  │
  H

工业酒精:
    工业酒精又称汽油醇,即为未加变性剂可做燃料用的无水乙醇。

出处http://jashjj.sy.jl.cn/jiujing.htm

[ Last edited by hzbunny on 2004-12-22 at 23:29 ]

网友:
甲醇,乙醇的分子式早十几年前就知啦!
你把分子式搬出来都不能说明我有错!

我没记错的话甲醇的毒性是食用后可生成甲醛

甲醇=木精=工业酒精
乙醇=酒精=药用酒精=食用酒精
甲酵,乙醇都是酒精

请你问问别人是不是

网友:
阿平  在 2003-12-10 03:27 AM 发表:

嗯..hzbunny兄點出了個重要的問題,
引擎出力的好壞還是在引擎本體上!
這又是另一門學問--->手工引擎!!
在不動汽缸掃氣口(PORT)的狀況下(因難度高..需專業軟體配合測量排氣角度等等的),
單單使用手持式打磨機研 ...

楼主:
moto  在 2004-12-22 11:01 PM 发表:

现在的黄色蝎子号是不是挂了

去年春节就卖了!

网友:
化学燃料问题让人长见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