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位玩帆船吗?

楼主(2003-12-13):
突然感到帆船很浪漫!那位介绍一下行吗?如要学那些技术,买船要注意什么,用什么设备等。

网友:

要掌握物理中的分解力的原理,并能感觉风向;)
买船要注意“船型、材料、重量、配重和帆面积”等等;
一般使用2通道遥控器就够了,根具情况可能要配强力舵机或收索舵机。
帆船用于休闲郊游是最好的了,只要有电力保证(接收机可以配2000mAH以上的电池),可以陪伴家人在湖边郊游,边休息边玩船,绝对没有压力感,我双休日常这样做。
相比电船的动力短暂和油船的噪音及装备负担,绝对理想。

网友:

玩油船时大包小包的那个累!玩的我手臂正茁壮成长!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3/12/13 10:55pm 编辑]

补充:
    上面说的“材料”,包括船身和船帆两部分的材料。一般商品船均是ABS材料吹塑成型的,但船帆的材料就大有讲究了,好的材料不是使用普通的尼龙布制成的,而是用加筋的热压尼龙布制作的,这种的纤维不是一般的圆柱状的,而是呈扁条状的,相对气密性较高,使得风帆效率提高。而且质量轻、厚度薄,柔性好,再加上网纹状的加强筋来确保强度,抵消拉力变形。再有船帆一定要选择折边处理的,免得使用中边口织物散开。
    买船时不要买太小的船,因为帆面积小,吃不住风,跑不快。一定要注意有效帆面积,两个帆的有效面积相加最好大于35平方分米,有效帆面积是指帆的3个端点所构成的三角面积。不要看一般的标称面积,台湾雷虎出的“胜利号”帆船,标称面积28,但实际面积远小于这个指标,因为主帆的后缘是弧形的,根本不吃力。
    还有,因为是业余玩船,所以买船时要考虑船帆和桅杆可以快速拆卸、折叠和安装,以便于途中的携带,最好配重也可以拆卸。
    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我推荐你购买kyosho的SEAWIND。
呵呵!于辉:你半夜里还上来凑什么热闹?!想去玩夜船吗?

网友:

帆面积应该是平方分米,kyosho的SEAWIND船型较细在船速快时船首会钻水,田宫的YAMAHA(编号56202)在成品船中船型较好,象真度极高。只是主帆帆型还有改进的空间。玩帆船还需单独购买大力舵机。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在玩“SEAWIND”时从未发生过“潜水”的状况,YAMAHA的船我没玩过,没有发言权。
强力舵机牵拉帆索容易发生“缠绕”,建议你用收索舵机。

网友:

请问绞索舵机需要多少钱?还有能否推荐一两个便宜好看适航的帆船?谢谢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3/12/15 00:11am 编辑]

收索舵机用的是“韩国”产的,买了2几年多了,记不清了,好像是¥400多元。
船的价格我没法说,一般应该超过千元吧,你应该找商家问问,各地的价格也不一样。
雷虎出了个“冠軍杯帆船 VOYAGER(5559)”,网址是:http://61.221.10.42/products/boats/5559.htm
京商的“SeaWind(40460)”,网址是:http://www.kyosho.com/boats/kyob1001.html
京商的“FairWind 900(40610)”,网址是:http://www.kyosho.com/boats/kyob1007.html
田宫的“YAMAHA(56201/2)”
田宫的“INNOVATOR(56205)”
你可以在上述几种中选择,也可以找人定做。

楼主:

我打听倒的差距太大!北京的商家说收索机要8-900圆遥控要FF3的3PK大概3000圆船大概也要2000圆。太贵!!!!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turbo911在 2004/01/17 11:33pm 编辑]

2er就可以300多、舵机用S3801,600左右就行。

网友:

很多是蒙你的,玩个帆船还要3pk?
你随便找个设备就成,舵机好点就成了,好像雷虎1.8的船也就850,国产1.4米的也就4**了。
全套下来1000就够,日本的船更好些,但2000买条船好像背离了休闲范畴。

网友:

这种商家太缺德了!
小帆船(类似世纪号那种)用两个3003对拉船帆都可以了.这样一来全套在900元内.

楼主:

有人说船太小了没大风不好泡,所以想买1。5-2米高的,还有我有一套飞固定翼的T4VF能用吗?

网友:

等几天,收索机的型号和舱内结构照片等我忙完了,会传上来。大概星期天吧。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turbo911在 2004/01/19 10:14pm 编辑]

网友:

4VF当然能用

网友:

船小悄悄是在没风的时候才好,至少我感觉北方的风总是太大,你想到了开阔水面随便一整风就能把传吹动,

网友:

继续关注中,请忙完了上传图片,还有问下这样一艘seawind做下来要多少?tks

网友:

自己作吧,我自己作了一个帆船,
反正是自己玩玩的,速度一般就行了,
摇控器不算的话总共我花了二十多元钱。
摇控器我是用FUTABA T4VF,我用了三个舵机,一个方向一个控制前三角小帆,直接摇臂加长拉动,一个控制主帆,自制拉索机,舵机控制小电机加齿轮正反转动拉放主帆。
船长90CM,桅高110CM,船高10CM,压重高30CM,舵高10CM宽5CM,
无风放在水里船高出水面2~3CM,风速加快时船头会下降到水面,但是不会潜水。
船体用桐木片作(没人用这个作吧,我当时只有这个),外面刮树脂。
没有什么要求休闲玩玩还是可以的。
就是在风力一下子变大时要偏航。

网友:

这贴,老贾怎么不跟贴呀!不可以这样对待初哥哦:)
玩帆船很休闲,如果是初哥那么我建议你2款:
1。名称: “世纪”号帆船 (国产)
成品规格: 长:750mm 宽:180mm 总高:1400mm 帆面积:0.25m2
简要介绍: -玻璃钢(FRP)完成船体
-表面已喷漆处理
-配有精美贴纸
-零件齐全、装配简单,即刻享受航行乐趣!(需另配二通道遥控器),放置家中也是一件独特的饰品。 套材价格: 480.00 元
不过这款国产的帆船甲板以上的东西不够精致。
2。京商的770,也不错的,船的价格应该在700~800之间,但需要自己涂装
另外玩这种船,2通道的遥控器就可以了,用收缩机也会缠线的,要加装小装置:)
我知道国产的收缩机就100元,但质量不是最好,可以玩,没问题,我用的就是。现在GWS已经出收缩机了,没用过,价格和质量应该都还可以。
还有玩帆船也不用学物理原理的:),也就是玩个价格高了点的玩具,没那么多道道的。下水让帆受风,就可以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