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讨论“半浸桨”

楼主(2003-12-14):
这两天几位热心的模友频频谈及"半浸桨" 这个话题,并且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其实我个人也是在今年在5irc的论坛里第一次看到“半浸桨“这个词,然后在随后接触的第一艘mono1(使用半浸桨)上发现所谓的“半浸桨“推进方式(结构),而后在试航中发现它和所谓"全浸桨"船航行中的巨大差别,然后开始认同“半浸桨“这一概念.可以说这只是一种直观上的认识.
其后在论坛中看到陆陆续续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我亦开始希望从比较理性,科学的角度来了解这一新新事物.可惜关于这个话题能在网上找到的资料并不多.我看了一下网上能找到的资料,一下这一篇还算比较的全面,感觉很专业,先推荐给关心这个话题的各位模友研读.文章有点长,得耐心些.
http://www.baird.com.cn/asp/rencaimarket/luntan/biao.htm
然后说说我自己对它的理解:半浸桨系统(或者是表面桨系统)工作在这样一个状态,即船舶在航行时的水线在铅锤面上穿过螺旋桨的桨毂,也就螺旋桨的任一个叶片在旋转一周的过程中只有半周在水中,另外半周在空气中.显然这种工作方式和全部浸没在水中的螺旋桨有本质上的区别.而“半浸桨“
也就是这种工作方式的形象的名称.还有另外一种称法叫"表面桨",这应该是把英语中的surface直译过来的结果.至于“半浸桨“这个名字恰不恰当好不好,那各位就见仁见智了.
感谢hzbunny和阿平两位高手的指教,我是班门弄虎了,呵呵,见笑见笑!
欢迎继续切磋!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3/12/14 04:43pm 编辑]

我这儿有2个胚浆,瑞克兄能告诉我它们的浆型有区别吗?哪个应该是“半浸桨”?

楼主:

hzbunny兄摆明了是下个陷阱来等我钻啊!这个问题我先引用人家文章中的一个观点:
“水面螺旋桨通常和不锈钢联系在一起,"切刀"型的一般用于赛艇。这些螺旋桨有着直的随边、剃刀型的导边,有时候可能有多达8片桨叶。可能水面推进技术在赛艇界里根深蒂固,因此我们不会惊讶于他们对于所有水面螺旋桨的感知都是切刀型的。但是现在销售的水面螺旋桨绝大部分都是圆形的叶尖并且由青铜(或者是NiBrAl)制作,仅仅拥有3到4片桨叶。实际上第一眼是很难将它们和传统的完全入水的螺旋桨区分开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由原因推出结果,但不能从结果推出原因。从“半浸桨”的工作特性,我们可以推出他的大体形状,但是我们却不能从他的大体形状推出他到底是什么桨。
如果硬要我选一个的话,我会选择右边那个。因为我们所接触到的使用“半浸桨”都应该属于高速赛艇。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3/12/15 01:08am 编辑]

    瑞克兄千万别误会!小弟绝没有、也不会给您设“陷阱”,害了你这位勇于探讨技术的兄弟,我只会感到“孤独”。:)
    我拜读了您在5IRC上的《宝马配好鞍,快船安好桨-----关于螺旋桨的讨论》
    根据您的解释,我认定您会选择“右面的浆”为“半浸桨”,但是如果我把左面的浆改造成下图这样呢?(是假设,请别见怪!)

    你是否认为左面那个也是“半浸桨”?我想答案应该是的,因为按照您所引用的定义:“切刀型......。这些螺旋桨有着直的随边、剃刀型的导边”,关键体现在“直的随边”,对吧?
    还是那篇文章上也描述道:“叶片很薄的主要动机(钢制叶片的强度保证了高速重载情况下叶片的锋利性)。几乎所有的成功设计都缓和了严重的随边抽吸现象。(这个观点不太对)”,不知您注意到没有?而看模型用的“半浸桨(暂且这么称呼)”,您会发现“随边”确是很厚的,而且我所在的杭州曾经举办过一届“国际摩联的F1大赛”,我有幸零距离地观察过“真F1艇用的螺旋桨(不让拍照)”,我发现F1艇螺旋桨的“随边”也是很厚的。当时也和在场的老外请教“是否因为考虑到‘空泡’的因素”,得到的答复是肯定的。
    这就引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空泡浆”和“超空泡浆”,其实您所引用的文章中也提到了“空泡”的定义,当然是从反面论述的。
    不知瑞克兄是否了解“空泡浆”和“超空泡浆”的概念?
    其实我发“请教一个简单问题?”这个帖子的目的就在于有的人在用“半浸桨”来混淆多种螺旋桨的定义。也就是说:“用于半浸(水面)桨系的螺旋桨不止一种,怎么能用半浸桨来简单概括呢?”

网友:

好文章,以前只是看了一点流体力学的书,今天也长了知识

网友:

华山论剑!我们偷学几招。

网友:

啊!希望以后可以在论坛里多看到一些这样的技术性较强的文章,让大家多学习学习!!!

网友:

喜欢这种争斗性的技术讨论。长见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3/12/16 03:51pm 编辑]

瑞克兄:您好!
    有人总是想坐山观火,幸灾乐祸。我想我们的讨论是心平气和的,没有火药和斗争。您说是吧?
    鉴于此,我决定从此以后不再在这个BBS上发表任何见解,除非是有朋友提问。
    这几天准备了一些相关的技术资料,本来打算上传的,现在也就罢了。只通过E-MAIL向朋友们传递吧。

网友:

讨论得的确很激烈我想多了解一些我的箱子:WYHYGZS@126.COM

网友:

hzbunny前辈有好东西别忘了我

网友:

hzbunny:你完全把我的意识理解错了,你怎么能这样想???我真想不通。

网友:

两位都是我的朋友,其中大家都有点误会.依我看大家都别不开心了,重新开始讨论好吗?

网友:

不瞒大家说,我感觉这里比5IRC更好!在这里谈论技术的文章比5IRC要来的多和专业.这么好的氛围需要你我精心去呵护.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3/12/17 09:06pm 编辑]

我可不是小心眼!关键是各位一起哄,搞得没人参与讨论了,我感觉孤单。

网友:

谁敢起哄我跟谁急啊!
不过,曲高和寡倒是有可能的,反正我会皮厚一直问你的。别嫌我烦。嘻嘻!

网友:

好说!

网友:

我也是一个航模的爱好者,深爱此道十几年了,非常希望看到一些技术争论的文章,我可不是坐山观虎斗。我个人认为,船模的桨,如果是全浸桨,一定要看发动机功率和转速,三叶的3。5有一款,从任何一部分都和进口的3。5罗西的发动机一模一样,所有尺寸都一样,三叶调整好以后,叫的也挺欢,但是用同样的桨,根本跑不功,罗西的就不一样,虽然高速时没有三叶叫的那么响亮,好象是只小蜜蜂在“翁翁”但功能实际上比三叶大的多。所以说,我个人认为(全浸桨)在不改变直径和螺距的情况下,国产的机器桨叶面积要缩小一些。通过不同的测试,如果干叫不跑就增大桨叶面积(因为标准桨坯螺距变化不大)如果一下水,推油熄火,那一定是桨叶面积太大了。另外各位老兄讨论忽略了一点,船模功率大小和调整发动机谐振关系太大了,桨定形之后,一定要调整谐振点(谐振管最粗的地方到热火头之间的距离)这个非常非常关键。有些船跑不动,就该考虑是不是谐振点出了问题。一船调整5个毫米情况就不一样。

网友:

可以给我发一份吗?我刚做了一条FSR-V6.5,没有减速,直线速度还可以,就是转弯失速,究竟是大面积小直径好,还是小面积大直径的好,浆培不多,不能一个个做实验.所以想从你这里直接得到答案,先谢谢.lls333@xinhuanet.com

网友:

建议你试试大直径小螺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