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推进系统的效率

楼主(2003-12-20):
不知道是哪一种推进系统的效率高呢?喷水、螺旋桨、还是空气桨呢?

网友A:
应该是水桨吧

网友B:
推进系统的效率,不是一两句话能表达的。在高速时喷水推进效率较高、中速段螺旋桨效率较高,低速时直划浆效率较高;浅水和沼泽时只能用空气桨。

楼主:
那么是不是说如果桨叶的转速很高的话,用于喷水系统的话会更好了???

网友B:
对于模型来说,还应该考虑其它的因素。螺旋桨结构相对简单、重量较轻、成本也低,还可以快速更换,以适应不同的环境。而且,模型发动机的转速相对较高,在高速时可以弥补一些效率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