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EE海岸拖轮元旦下水

楼主(2004-01-04):
用套材做的,200多小时才完工的.试下来,正车速度还行倒车太慢,而且倒车转速不慢,不知如何改进?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成都小财神在 2004/01/03 10:46pm 编辑]

我个人认为这船的主要特点在于仿真上,而不在于航行。

网友:

哇...好漂亮的手工船,
真佩服您的精神與功力..
這類像真船應該是讓它悠遊與湖中才有美感哩,
如果像蝦艇般狂奔可就破壞美感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越鱼在 2004/01/04 00:13am 编辑]

倒车慢正常啊,因为浆是推进试的啊。倒车效率很低的。阿平说的对“如果像蝦艇般狂奔可就破壞美感了”!

网友:

好东西,不容易!
赶紧做个“玻璃防尘、展示罩”吧,要不到时清除灰尘可不容易!

楼主:

我想换一付螺距大的浆试一下,不知那有电子气笛卖,模仿船的气笛声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4/01/06 00:51am 编辑]

老兄:发张浆、舵的照片上来,供我们“烟酒”一下。
你这是仿真船,行驶时的兴波、航迹应该也要做到仿真,千万不要擅自修改“浆距”!
          __
模型速度=真船速度/√M (M方根); M(模型比例)=模型长度/真船长度
电子气笛模仿不了真船的气笛,真船气笛是低音气笛。除非你在模型上装“功率放大器”和“低音扬声器”。呵呵!

楼主:

着张能看到浆.

楼主:

重贴图
 到车!太慢!!!
全速的照片

网友:

好惬意啊,照片也好漂亮的哦!

楼主:

重帖图片!可以看到浆了,请问能不能参加C级比赛?

网友:

够精致的啊~~~~~下水了没!??

网友:

    阿哈!原来是塑料套装啊。
    螺旋桨的螺距绝对可以加大,只要你不在乎破坏仿真感。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远看的确不错,近看就有点惨了!这样的船要参加比赛,差距还蛮大。
    老兄啊,你居然连“水口线”都不处理吗?你的“桨、舵”部分绝对是“粗制滥造”,建议你再对“桨、舵”部分进行一次深加工。
    关于“仿真模型”的技术,你可以多向“一郎版主”请教。在此只建议你先将船上的所有索具更换掉,用缝纫用的丝线上浆后使用。

楼主:

下面引用由hzbunny2004/01/31 09:07pm 发表的内容:
阿哈!原来是塑料套装啊。
    螺旋桨的螺距绝对可以加大,只要你不在乎破坏仿真感。
    俗话说:“距离产生美”,远看的确不错,近看就有点惨了!这样的船要参加比赛,差距还蛮大。
    老兄啊,你居然连“水 ...
你好!请教'水口线"是什么?
     够专业,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4/01/31 10:32pm 编辑]

塑料注模件上反映出来的模具结合面痕迹叫“水口线”,上面那张“桨、舵”特写照片中,舵的下支撑框上有明显的“水口线”。

“桨、舵”部分应该进行流线处理。还有船上的仿真天线可以用细漆包线来做。

楼主:

下面引用由hzbunny2004/01/31 10:29pm 发表的内容:
塑料注模件上反映出来的模具结合面痕迹叫“水口线”,上面那张“桨、舵”特写照片中,舵的下支撑框上有明显的“水口线”。

“桨、舵”部分应该进行流线处理。还有船上的仿真天线可以用细漆包线来做。
 这艘船是丹麦的套材,壳浆小艇等小部件是塑料拼装件,其它都是画在层板上的部件.我在模型兴趣网上花1400元买的.

楼主(2004-02-19):

下水前建造中的的拖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