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轴替换材料~

楼主(2004-01-05):
[这个贴子最后由supezl在 2004/01/04 08:32pm 编辑]

不爽了~~~~~

网友:

电炉丝是铁定不行的。你最好还是找车上的米秒线。轴套要自制。

网友:

电炉丝不能用,听越鱼的吧

网友:

不行呀!!
还是用自行车拉线吧.找那种股数多.单股钢丝越细越好.(摩托上的拉线够结实)
软管就用拉线配套的管子.

网友:

小功率的电动可以,油动的会扭断的。

网友:

别说是路码表的线,就是原配的也会断!
个别奸商在出售时根本不会告知买家上述情况,所以各位慎用,尤其在油船上!

网友:

对了忘说了。路码表的线3MM的电船上是可以的,油的没用过。

网友:

用好的MOTO用离合器线,很粗的!

网友:

    船模软轴的是“中载、高速”软轴,是用很多股细钢丝编绕而成的。从里到外以不同的“缠绕密度”用不同“韧度材料”,分多层编绕的。有的甚至还采用了不同方向的编绕层,目的是为了保持“有效‘圆’直径(注:圆轴在轴套内转动更顺畅)”,同时也为了抵抗“扭力剪切(注:就像麻绳,扭过了就会断)”。
    最好不要用替代品。如果要用替代品,“越鱼”的方案最可取。但必须说明:路码表轴芯是“轻载”软轴,选用时尽量选择直径较大的。有条件的话,最好观察一下横断面,选择分层多而清晰,钢丝具有不同规格的。

网友(2004-04-20):

船模软轴我找到了个好用的,就是不说。70CMc长才15元好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才2004/04/19 11:07pm 发表的内容:
船模软轴我找到了个好用的,就是不说。70CMc长才15元好用
我这4mm的软轴每米才8块,好不好用买过的人都知道。

网友:

LCJ的软轴是比较结实的。但固定的时候可是很有讲究。必须要小心的剥掉一根钢丝。让顶丝刚好能顶到去掉的那根钢丝留下的缺口中。不过这比较难。做的不好,很容易让连轴器成了“歪脖子”。我现在准备通过在连轴器外加套一个金属筒,和对正电机和轴管的轴线的方法来尽量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

北京的科晓模型商店好像有卖硬轴的(我97年的时候专门去那里买了两个,后来去北京一直没去过那里),不直到现在还有没有。
是不是一般油的很少用软轴?

网友:

不是!

网友:

下面引用由lcj2004/04/20 01:27am 发表的内容:
我这4mm的软轴每米才8块,好不好用买过的人都知道。
有3MM的吗?以及配套3MM、4MM软轴的氟管有吗?

网友:

北京的科晓模型商店
在什么地方呀?我就是北京的我去看看.

网友:

supezl兄:
小弟常看到老外船模討論區中提到...
他們常用1.5MM的Pinao Wire(鋼琴琴弦)來充當軟軸!
效果似乎比船模專用的軟軸還好!
徳國那位破世界船模最速紀錄的Jog也是使用1.5mm的鋼琴琴弦!
他使用800級無刷...32cell電池...鋼琴琴弦依然非常耐用,
這也許是個可以考慮的替代方式!

楼主:

是的~~钢琴线真的很强,偶以前看到玩杂技的,吊着很稳的~~哈哈~这个贴是老贴啦~问题偶早解决啦~~不过还是要谢谢哦~~~

网友:

你们说的都不行,我说哪个本来就是转动轴,工做在1000-7500转

网友:

下面引用由天才2004/04/20 10:12pm 发表的内容:
你们说的都不行,我说哪个本来就是转动轴,工做在1000-7500转
你说的应该是打磨机上的传动轴吧,

网友:

3毫米的管我没有,4毫米的有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于辉在 2004/04/21 02:40pm 编辑]

3MM的软轴有吗?
方便的话,几样东西都报个价。

网友:

下面引用由于辉2004/04/21 02:36pm 发表的内容:
3MM的软轴有吗?
方便的话,几样东西都报个价。
3mm的我没有,你买条摩托车的咪表线就行了,要得多的话我帮你从厂家定,大概2元一米,氯管一般55元一公斤。这是厂家报价。

网友:

氟管是不是有多种规格?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于老帥哥:
我列了個台灣這邊鐵氟龍管的行情價格,
這些尺寸都是船模可適用的!
但...請注意...
鐵氟龍管的價格會因某些尺寸較特殊...少用...
而有價格異常貴的情形!
請選用適合我們船模尺寸用的既可...
不需去選用那種特殊規格的!
    內徑×外徑mm      價錢/公尺
    3.17×4.17           420
     3.17×5.17          985
       4×5              420
       4×6              930
    4.35×6.35           1225
    4.76×5.76            665
    4.76×6.76           1335
      4×7               1405
      5×6                515
      5×7                1120
      5×8                1825
      6×7                 540
    6.35×7.35             705
      6×8                1175
     6.35×8.35           1525
      6×9                 2000
      7×8                  620

网友:

阿平:是台币报价吧?

网友:

于哥:
是的...
是台幣報價!
這是每一公尺的價格!
您不一定一次買一公尺,
也可以買個30CM!
目前台灣的鐵氟龍製品大多是大陸那兒回銷至台灣的,
所以在大陸買會便宜非常多!
在選鐵氟龍管尺寸時也應注意一下軸套管的內徑與鐵氟龍管的外徑適不適合!
一般鐵氟龍管的外徑會比軸套管的內徑再小一點會比較好,
免得到時軸套管要彎曲角度時...
鐵氟龍管會塞不進去!

网友:

另...
上列的尺寸為世界公定的規格尺寸,
台灣..大陸都一樣同此規格!

网友:

谢谢平哥哥!
上海这里蛮难找到氟管的。如果请你代购并寄到大陆的话,有这可能性吗?

网友:

于哥:
沒問題!
只是鐵氟龍管這玩意兒一點都禁不起重壓,
一點點的重量就會讓鐵氟龍管折到..或是變型!
不過...
我會小心點包裝的!
看看還有沒有其他模友也需要鐵氟龍管,
一次寄多點過去也省郵資!
于哥...
麻煩您寄個mail給我您的地址..電話...數量以及規格,
以方便我寄送!

网友:

阿平:
邮件发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