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老贾,不解??

楼主(2004-01-22):
A>B,C=D是手工问题还是船型本身的问题
B>A是手工问题还是船型本身的问题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缤纷★在 2004/01/21 10:15pm 编辑]
船型本身就这样!老贾他是玩赵波的船型和英国船型不一样!

楼主:
多谢缤纷,祝你新年快乐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老贾在 2004/01/23 11:05pm 编辑]
第一张照片上按理说A、B应该是相等的,但模型这个东西有些时候真的不好说,有些时候明明是没按图纸做到位,但在实际的航行中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也许是好的效果也许是不好的效果。
第二张照片没明白你要比较什么?
缤纷说的不错,我现在确实是用的赵波的船,但我在87年就在跑意大利的90,在全队的陪练当中,我的所有技术指标是最好的。
89年玩德国的3.5,半小时基本都在六十多圈。
我的QQ叫“水上流氓”就是源自那时。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xinming在 2004/01/24 09:49am 编辑]
多谢老贾,这几天我也想了想,如果是手工的问题没有理由相差那么大,即使是初学者
做都不会相差那么大,至于第二张照片我想说的是两压浪条的高度,是因为宽度不同
而度至切面高度不同,是啦,老贾能不能找到我这条船的照片啊,想了解一下
为什么我用QQ找不到你这个流氓??

网友B:
要用QQ号才找得到,我这个名字很少有人用,用呢称根本搜不到。我的QQ号:85684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