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热心的船友!!想用手里一条船体入门.

楼主(2004-01-25):
请教各位热心的船友!!想用手里一条船体入门.
我手头有一条MRP油电2用的船体,应该是ABS工程塑料的.
船长 80CM 宽 24CM 浆是3CM的
我什么都不太懂,只是想用着船入门,玩的爽点就可以了.
希望可以用电做动力,我有电子设备,舵机遥控什么的
需要马达和电调,我打算用CTJ的纸皮电做电池动力,大概要8节以上,最多准备用12节一组. 电机用什么? 550的?还是更大的? 7XX?是吗?我不太清楚.
另外如果用一些低价的电机呢?
例如冲浪者还是谁卖的那些550电机呢?
我想价格控制的比较低一些为好,毕竟船和电池都不值钱
另外电调呢?
我听朋友说550电机如果买那些比较便宜的,不是专业模型的也就3、4十块钱
电调100多块,是吗?
有没有什么好介绍的?

网友:

12节的话要用700好一点吧,6~8节用550,540就行。你最好上个图,让大家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低价的电机要找T数适合的。

楼主:

我的照片传上来啦!
有正面,背面,里边,后边,还有附件,所有的小东西都在这里了
各位看看我除了买电机,电调,还需要一些什么配件?
或者浆需要不需要一些备用的零件或其他什么?
低价电机可以吗,选多少T的?我希望可以速度快一些。

网友:

买个700的吧~~12电池够!!~~~~~不过电机和轴的连接可能会麻烦点~~呵呵~~~

楼主:

冲浪者
和轴一般都怎连接,有没有经验文章可以借鉴

[][]面引用由[][/] []// :[/] 发表内容:[/]
买个~~电池够~~~~~过电和轴连接可能会麻烦点~~~~~
[/]

网友:

你强啦~~~~~看的我晕~~因为7XX的电机轴比3XX4XX5XX的都大~~~~~~只好自己做咯~

网友:

如果用7XX~30桨会不会太小~~~~~~~

网友:

你这个船装个2.5cc的手拉禾宝发动机,跑起来很爽的。

网友:

老贾啊~~我准备买一个银燕的2.5CC的~~~还需要什么配件才可以呀?????????对了~油一般多少钱~~~

楼主:

本来要玩油船,也有朋友给器,但京可以玩油船地方少之又少,所以.....
要电船啦~

[][]面引用由[]老贾[/] []// :[/] 发表内容:[/]
这个船装个.禾宝发动,跑起来
[/]

楼主:

那怎么办??
自己做什么东西呢?
我手头没有机床什么的东西,
我也担心浆太小了,所以帮我看看都需要配什么东西?
最好能有套件.
下面引用由supezl2004/01/28 01:34pm 发表的内容:
你强啦~~~~~看的我晕~~因为7XX的电机轴比3XX4XX5XX的都大~~~~~~只好自己做咯~

楼主:

另外,冲浪者,给个电调和电报价

网友:

用银燕,你还不如装电机。

网友:

二边各装一个540或550电机,

楼主:

双电

动力怎传动到主轴
,轴承尼欧也

网友:

什么什么?有人要用银燕2.47转在船上?是我听错了???
如果真是这样,我就准备看笑话了,呵呵!

网友:

  瑞克大哥啊~~我有说是用在船上吗??????是你理解错啦~~小底我想搞抬特技机玩玩~

网友:

不过话说来~银燕不可以装船上???为什么~~~~~~~~~

网友:

用双电机二个轴系,二个浆,中间那个轴系作出水管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supezl2004/01/29 08:04am 发表的内容:
不过话说来~银燕不可以装船上???为什么~~~~~~~~~
启动有问题排气有问题振动有问题,

网友:

哈哈~~~~~开眼界啦~~~~~~~伤脑筋啊~

楼主(2004-03-02):

我顶!!
船还没做呢啊,各位帮忙呀!!

网友:

就装电的吧。用两个540的15~20T的电机。用7只CTJ的电池。

楼主:

电机在谁那买啊?
关键是结合器怎么买啊?
有没有电机,轴,结合器等一套的东西?
包括电调
如果哪个朋友有,给我发个站内短信吧!!
谢谢啦
下面引用由老贾2004/03/01 11:25pm 发表的内容:
就装电的吧。用两个540的15~20T的电机。用7只CTJ的电池。

网友:

下面引用由bobokiss2004/03/17 04:45pm 发表的内容:
电机在谁那买啊?
关键是结合器怎么买啊?
有没有电机,轴,结合器等一套的东西?
包括电调
...
动力可以买华迈公司或冲浪者的。
结合器可以问问你们北京的折翼天使。
想找上面几位的话,可以在这里留贴,请他们参谋参谋。
模型人都是活雷锋!!!

楼主:

谢啦,天使好说,都见过啦,呵呵
冲浪者怎么联系呢??
我要买550的电机

网友:

我有一个全新的空模用的FULLY 550电机,带华迈行星减速器(可拆卸)。但不知T数,以及是否可以在船上用。如果有兴趣,送给你好啦(不含行星减速器)。你可以约一下折翼的天使一起FB一把,顺带把我的电池也带来。

网友:

我这电机有540  550   750 轴系  电调都有
冲浪者网站
http://surfury.nease.net
电话13191822250  0335-8872561

楼主:

呵呵,没问题啊,那个电机能用在船上吗?
我约天使吧,到时候提前给你打电话

网友:

我也没有把握能不能用。保险起见,你可以选择冲浪者同志的。在他的指导下,成功的概率高一点。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越鱼在 2004/03/26 02:17pm 编辑]

FULLY 550是0。7线20绕的。这条CAT叫我说双540是比较爽,不过可不要认为马达好船就快了,BOBO前辈教导我们:“不要迷信动力系统而忽略了船本身!”在水里跑的是船,不是马达或发动机。船型,重量,以及你装船的习惯和方法对船的航姿都有影响的。而航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速度(还有稳定性)。你有机会可以多问问专业队的师傅或者老玩家船怎么装,怎么调,而不是太在意马达的选择。要知道,200多TPYE—RR,30块的JONHSON都能跑船。关键是你怎么设定马达本身,还有他与螺旋浆和船的搭配。拿ECO普及级来说吧~这个我还懂一点点,有时侯你跑不跑得完8分钟也就是浆修大修小1MM的事,快不快也就是轴系安装角度移动个几MM的事。当然,我这样说也不是说马达不重要。好的马达在相同T数下寿命是要长一些,OUTPUT是要高一些。但如果船有先天不足的话,那好再好的马达也浪费了。所以在选择马达的同时,还是从船上下点工夫啦!:D这船的滑行面太简单了,防溅条和披(这个字是错别字,我一下找不到那个字,一个舟一个比字,舟比。是这样的。)弯都没有,自己用尼龙或木条加加吧,会更容易起滑。也会稳一些。你要快,要娱乐性。那就配16T左右的马达就好了,就是航时会少一点。我不知道雷虎这条CAT的原装浆是什么规格,但你如果用16T的马达跑不起来而又跑不了多长时间的话,就应该修小浆径了。好了!我就灌到这里了,祝你的小船早日下水啦!:D以上是小弟个人意见。欢迎拍砖丢鸡蛋!

楼主:

防溅条和披>???
怎么弄呢?
我连是哪都不知道.....
真是好难啊,比玩车难多了....
还是先看看高手们怎么弄吧,
总学习不到什么经验,没法入门
下面引用由越鱼2004/03/26 02:14pm 发表的内容:
FULLY 550是0。7线20绕的。这条CAT叫我说双540是比较爽,不过可不要认为马达好船就快了,BOBO前辈教导我们:“不要迷信动力系统而忽略了船本身!”在水里跑的是船,不是马达或发动机。船型,重量,以及你装船的 ...

网友:

舭弯!

楼主(2004-04-01):

有没有什么图示啊??
下面引用由于辉2004/03/31 01:27pm 发表的内容:
舭弯!

网友:

就是这种,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