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关于“电动机”磨合的调查

楼主(2004-01-29):
请大家支持,谢谢!
http://bbs.5imx.com/cgi-bin/topi ... opic=481&show=0
调查完了,再来一篇“关于
电机
磨合的文章”。

网友A:
我習慣將馬達置入水中...
並用小電流來磨合碳刷與銅頭密合度!
待盆中的水承現灰色時,
再換盆水並繼續用小電流來磨合!
如此持續三次!

网友B:
建议文章中加入“电机存放及消磁问题”,估计电机多的朋友多半忽略了这个问题,比如我:)

网友C:
我的0506这几天我有空就在用2.4v的电压在磨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