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胶水,

楼主(2004-02-01):
我是个新船员想请教大家一些问题,大家都是用什么胶水粘船的(塑料,铝,木头,玻璃钢),船的轴系一般都是怎么弄的,船体密封方法,谢谢各位大虾的指教,

网友A:
受力部件一般使用AB胶。轴系是传动轴加轴套管,中间填充黄油或凡士林。木制船首先用腻子填补交接处缝隙,干燥后打磨外表,既而分几次涂刷硝基清漆,即可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