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水冷套的焊制。

楼主(2004-02-07):
[这个贴子最后由越鱼在 2004/02/06 08:12pm 编辑]

模型车和飞机靠源源不断的流动空气给MOTOR散热。船,特别是电动船,由于船仓内要密封防水,所以是一个密闭的空间。那俺们咋样给那个MOTOR(特别是有刷的,低T数的暴走狂)散热呢?水?水??水……水!水啊!!!:P对!一般大家用的NITRO发动机上就有个密封的水腔与机体相连辅助机机散热。电动机上一般不配备水冷装置,仅有一些比较一克色班媳妇的BRUSHLESS有配备。所以,海模模爱好者有时多选择车制,而没有能力车制的哥儿们呢?不急。这里是小弟的水冷套自制过程,大家可以自己在家开工。我这里选的是一个380(400)级的MOTOR,因为在做一艘小RIGGER。如果大家要制作540~700级的套套的话,原理是一样,一样,一样D。只是用的原料要结实一点。首先我们看看:要铜片两片,焊锡,铜管,漆包线若干。
准备一个5号的电池用来卷铜片,如果是540用的话可以用SC的电池代替。

把将要用在内层的铜片卷成直径小于马达直径的圆形。

这样一来就可以利用铜片自身的弹性让他紧挨着马达,注意!水冷套与马达的结合紧密程度是衡量你做的东西性能好坏的重要指标!

把一段漆包线在火上加热以后,用砂纸把表面的漆磨光。备用。
  把刚才那片铜片两头焊好,表面用1000号砂纸打磨一下,好上锡。

两头再焊上铜线,这里分几点焊只是固定的作用。

外表的铜皮要打磨,打孔。另外准备两段小铜管。

把外层的铜皮套上,两头用焊锡密封。注意这一步要用到焊油,但不要让他乱流。要不然会焊到側面来。

用一段不上锡的东东穿着铜管,这样一来铜管的那个孔就不会在焊接时被堵死。
焊上铜管。

最后把加工中的一些毛刺依次用360,600,1200的砂纸磨光,爱漂亮的同志们还可以抛一下光。好了!收工!

穿上这件衣服的MOTOR,在船仓里做运动的时候会凉快好多!哈哈!
540的马达也是一样的!

这里顺便说一下540的水冷套我是用0。9~1。0的漆包线,0。4~0。5的铜片,380的是用0。5的漆包线,0。3的铜片。好了,就写到这里!大家觉得有用就帮忙顶一下,让更多朋友可以看到。谢谢!

网友:

好贴!顶一下!

网友:

越鱼兄,这套子做的非常好!我以前玩模型大部分东西都自己做,现在太烂了,尽量玩现成的,惭愧惭愧....

网友:

我顶,越鱼,我有个问题,可不可以在电机的内部加水冷,电机更加凉快啊?

楼主:

内部加水冷,没空间啊。磁钢和转子之间只有1MM左右的空隙。往那里加呢?:D外面一样的啦!机壳是钢的嘛!导热。

网友:

鱼啊~~不错啊~~~不过看你的手可是饱经摧残啊~~~哈哈~~~~
有个问题啊~~~我为什么无论络铜管还是卷铜片老是不会圆为什么啊~~~明天上图!!

楼主:

手是因为我老是打球的时候划伤啊,还有摔破的。

楼主:

瑞克,德国有那么多海模配件多幸福啊!要是国内也有HOPF那样的商家就爽了!:P

网友:

瑞克说的我更惭愧了!

楼主:

你老哥惭愧个啥啊?人家说啥你也说啥!一………………点个性都没有!      北京的湖解冻了没有啊?

网友:

越鱼DX的手艺很高呀!羡慕呀!想问一下:铜皮在哪里买呀。你的手是打啥球搞的?(关心一下)

网友:

以前也是用铜皮做,可是现在铜皮不好找(你的铜皮在什么地方买的?)。在考虑用其它的东西做,比如说用有机玻璃~~~~~~  ^-^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要求“越鱼”供应“紫铜皮”,强烈要求!

网友:

手艺不错。

楼主:

紫铜皮可以在铜业商店买到。什么样的都有。不过一点点不卖。要论斤卖!ashun:我打篮球,而且经常摔跟头的。哈哈哈哈。:D

网友:

没劲!要求你为大家服务!

楼主:

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怎么服务啊?铜这种东东邮的话最耗MONEY了,还不如在本地买。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4/02/07 00:09am 编辑]

创意不错,手艺嘛,是在一般,尤其是进、出水接头的焊接。

三个建议:
1.水冷套焊接时,在内部设一“径向隔断”,以确保整个冷却面过水平衡。

2.加厚空腔,设“径向隔断”,从侧面进、出水。

3.中间设一个“径向断口”,外壁架锁紧耳,使用时用螺丝锁紧,以提高有效接触面积。

楼主:

小弟觉得没必要确保整个冷却面过水平衡的,因为目的是靠水的流动和水温和机壳温度的差距来带走热量,不是要求水按固定线路走。我觉得只要保证水的流速就能达到冷却的目的了。hzbunny 说的SHOULDBE也跟我说过,那种方法以前的几个作品我就用过,英雄所见略同啊!哈哈哈,不过后来由于实际效果不显著。已经不用了。怎么说呢?那样的感觉有点像在23T的车上用12AWG的线…………用不着那么先进吧。加厚空腔的话一个是我的小船船仓空间不允许,再一个虽然横截面积增大,水流阻力减小,但发生湍流的机会大。不利水的循环流出。个人观点大家见笑了。呵呵!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越鱼在 2004/02/07 00:29am 编辑]

hzbunny说的中间设一个“径向断口”是这样吗?

这样也是可行的!但我这个您可以放心,接触绝对良好!您用手想拔出来是8可能的!紧的很用钳子都难跋!哇哈哈哈…………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4/02/07 00:33am 编辑]

    那就怪了!为什么国外的成品电机水冷套大都使用金属管圈绕呢?电机金属壳表面热分布不均匀,会导致轻微的冷热变形,其结果会使后轴承偏移、磁隙不均匀。这也是为什么新一代的高档电机使用铝合金外壳的原因,包括无刷电机。
    当然,你用大T数电机,发热自然可以忽略。

网友:

看看这个国外的水冷套。有异曲同工之处: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越鱼在 2004/02/07 08:43am 编辑]

国外的成品电机水冷套大都使用铝管圈绕的原因是………………成本底啊!!!京商的那种水冷套一个要100RMB左右,成本<20!LMT就有车制的水冷套啦,价格很HIGH的.就是SHOULDBE发的那种.另外还有这种:

网友:

越魚:
你這小伙子真棒!!

楼主:


网友:

好文!顶呀!

网友:

看了 越鱼 的制作,我也手痒。用手头的现有的铜皮做了一个

   我在制作时焊第晨铜皮的时候,整个铜皮就粘在电机上了怎么拿都拿不下来。不过结合的很好,我想这样可能对散热效果会更好些。我将出入水口都对到了上面,我认为这样散热更均匀些。不知道我这样认为是否正确?

网友:

出水口是不是离得太近了?水流短路了!

楼主:

整个铜皮就粘在电机上了怎么拿都拿不下来可能是因为电机的表面粘了焊锡,以后要注意电机表面不能太光滑了。出水口那样搞应该没什么大影响。GOOD WORK!

网友:

我也作了一个,我先在电机表面层粘了一圈铝帖纸,这样以后拆水冷套会方便点

楼主:

NEO兄和RUMRUNNER的队员想的一样!

网友(2004-04-13):

看了觉得真不错,不过没有铜片,铜管,铜线。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装在我的超550级电机(长66mm)上。铜片用的是0.3mm(也可能是0.4mm)。漆包线本来已经买了。后来嫌麻烦,索性用最细的铜管代替了。因为当时懒得翻帖子,就按记忆中的方法去做了。结果:
1.卷成筒时卷的直径不够小。致使后面的工作步步艰辛。
2.铜片裁剪过头了。第一层铜片中间就有一个缺口,只好又剪了一条细铜片打补丁。第二层铜片没有考虑到镀过锡后铜片厚度会增加,又是一个缺口。只好再次打补丁!真丢死人了。
3.焊接时是一点点焊过去的,而不是象越鱼那样先焊几个点。另外用的烙铁温度过高,镀锡时,做支护的铜管迅速氧化,有些地方锡镀的过厚,而有些地方又没有粘锡。这是后面焊接时厚薄不均,不得不多处补锡的根本原因。
4.焊进出水口的时候,我没有垂直焊接,而是象船尾的取水的铜管那样用偏口钳剪成斜面,再用小锉锉平。因为我的电机外径比较大,用的又是较粗的铜管当两个铜片之间的支护,所以必须把两个进出水口放倒。否则,就装不进船舱了。
5.铜片上的出水口我是用刻刀刻出了一个长方形。然后再焊接铜管在上面。可惜一个长方形裁大发了,铜管盖不住。害的我不得不剪下一块小铜皮焊在上面打补丁!
6.焊完以后在一个水口套上一段硅胶管试验。结果居然有两处漏水!哎。赶紧控干水接着打补丁吧。
真丢人,臊死了。以后不敢再犯懒了......不过坏毛病再犯也难说。呵呵。

网友:

下面引用由越鱼2004/02/06 08:27pm 发表的内容:
你老哥惭愧个啥啊?人家说啥你也说啥!一………………点个性都没有!  北京的湖解冻了没有啊?
我现在不为自己不动手惭愧了。可我又为我没有仔细看看你的帖子就动手,做出来难看而惭愧了。哈哈!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网友:

我的方法是去修电冰箱的维修店买毛细管(外径5MM,内径3.5MM),就是中空的铜管,直接绕在电机上就可以了,而且绝对保证水流的恒定性和流速随船速变化,这样不是更简单?

网友:

也有内径2MM的卖的

网友:

效果可不一样。接触面积差的大了。

网友:

用易拉罐铁皮做也很不错。

网友:

问题是易拉罐的“皮”是铝制的。除非用特殊的焊接方法,否则你根本焊不上。而且从导热性来看,铜比铝好的多。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srhnn在 2004/04/14 11:42pm 编辑]

好东西不过在电机和铜片间放点导热硅脂在入水口我出水口间焊一段铜线不要让水流短路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