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问一下各位的遥控器。

楼主(2004-02-12):
大部分人都有几个模型了。只是不知道大家是一个模型配一套遥控,还是一个
遥控器
外加N块接收机呢?

网友A:
以前有N多的遥控器(N》5),随着时间的流逝,本人的不爱惜和帐义。现在N=1了。
没办法,只好跑哪艘船就现拆了。不过也有好处,我现在拆装舵机,接受机速度老快着呢。
准备再整一套设备。2通的吧,便宜着来。坏了就算了。

网友B:
当然是一个遥控器,另配接收机拉,拆来拆去不但麻烦,而且易出问题

网友C:
[这个贴子最后由hzbunny在 2004/02/13 08:54am 编辑]
如果是车、海模用的2通道入门级遥控器,可以考虑每个模型配一套,只要经济上能够承受,因为每个模型的设置、调校,有所不同。
如果是电脑高级遥控器,可以考虑每个模型配一个接受机,共用一台发射机,因为发射机内一般可以存放5-10套模型的设置资料。

网友D:
[这个贴子最后由shouldbe在 2004/02/12 10:42pm 编辑]
买电脑遥控器,然后配多个接收机,在遥控器上给每个模型分别设置参数,更换模型只要更换发射或者接收晶体,并切换Profile就OK了。
飞高的接收机和进口遥控器的接收机可有一比。晶体也还可以。我现在已经买了3个飞高的接收机和5对晶体。再也不用担心重频的问题了。

网友E:
可以用一个发射机多个接收机嘛。。用一个发射晶体配好多好多接受晶体哈。。:)))
偶用4vf飙车。。9x飞固定翼。。嘿嘿。

网友F(2004-04-22):
我有N个玩具车和玩具船的见收机和发射机!不过全都被我改过的!:(```````````
悲哀~~~~~~~~~想当年家境好的失候!```````那么不珍惜,现在看这电子设备就想哭!(那些车各个都是100多的呢!)悲哀~~~~~~~~~~~

网友G:
我的全是FUTABA的,
FF6飞油动固定翼,4VF电动固定翼,还有一个二通道的开船(马上既要到电车上服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