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50改水冷全过程2

楼主(2004-02-16):
[这个贴子最后由老贾在 2004/02/15 11:34pm 编辑]

绕压紧后的样子

套上热缩管

用电吹风缩紧后的样子

贴上原来的商标

然后在两头涂上密封胶就好了。

网友:

密封胶用的是哪种?能不能拍张照片上来瞧瞧?

网友:

704最普通
可以到胶专卖店有,品种比较多,类型也有好多种
不过我还是喜欢那种无琉化成份密封硅胶

网友:

下面引用由尼欧2004/02/16 07:07am 发表的内容:
704最普通
可以到胶专卖店有,品种比较多,类型也有好多种
不过我还是喜欢那种无琉化成份密封硅胶
真无聊!
这种电调带一个电机550电机的时候的温度仅微热,根本不用水冷!!!!

楼主:

你的550电机有多大的电流?

网友:

下面引用由老贾2004/02/16 11:09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550电机有多大的电流?
我的550有3点几安的电流.

网友:

老贾同志,你的电调是华迈的吧。就种电调如果进水的话,很容易击穿功效率管。你要小心喔。

网友:

下面引用由老贾2004/02/16 11:09pm 发表的内容:
你的550电机有多大的电流?
老贾同志,你的电调是华迈的吧。就种电调如果进水的话,很容易击穿功效率管。你要小心喔。

楼主:

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

550有3点几安的电流是空载吗?大了点吧?

网友:

下面引用由越鱼2004/02/17 10:18am 发表的内容:
550有3点几安的电流是空载吗?大了点吧?
不好意思,忘记说是峰值。一般是2A左右。

网友:

小了点吧,你知道是多少T的吗?我的550大概有近30A的工作电流。

网友:

下面引用由越鱼2004/02/17 04:32pm 发表的内容:
小了点吧,你知道是多少T的吗?我的550大概有近30A的工作电流。
哗!什么电机啊!!!!有30A!你有没搞错啊!
你拿个电流表测一下啦!!!!
不可能有30A的!
发个测试图来LOOK一下啦!!!

网友:

现在上课了在学校,没回家。我没记错的话我测的11*2T的540空载有2。5A的,18T的550带载是2X A。事实好象差不多啊,3000MAH的电(3AH)算6分钟耗完的话(1/10H),算一下也是3/1/10=30(A)你说带载只有3A,你用在什么船上?F4之类的仿真?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