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个位!!

楼主(2004-02-19):
搞了几个日本ABC的浆49-1.25.用在多大的机器上的?是全浸浆吗?

网友A:
很漂亮的浆。根据图片看应该是半浸浆。这个大小的浆应该是2.5~3.5的机器用的。

网友B:
49-1.25应该是说直径49MM,螺距1。25P,就是1。25*49=61。5MM。我跟老贾的意见有分歧:P我认为如果是螺距1。25的话就是全浸浆,SURFACE浆的螺距要1。4以上,用1。2的浆我跑过,浆只是在打水泡,光有响声不见动静。没什么推力。说错了大家指正!

网友C:
这是ABC很老的浆啦,全浸浆,19-25的机器最合适

网友D:
我也觉得是全浸桨。因为我买的京商的40×1.6的半浸桨的外形和它很不一样。总的感觉是京商的桨的桨尖特别尖。而这个桨的桨尖是圆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