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船动力的问题

楼主(2004-02-20):
电机
功率、转速、螺旋桨的直径、螺距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网友A:
单位时间内的转速*实际螺距=单位时间的前进距离
但实际螺距小于几何螺距

楼主:
因为实际转速和空载转速不一样、实际螺距和几何螺距也不一样不知如何计算。另外选定螺旋桨直径和螺距还应该考虑到电机功率和转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