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今天将压水式水冷电调改成了直接式水冷。

楼主(2004-03-01):
昨天放电船,不小心冲到了一个胶袋上桨被缠绕,动不了尝试了几次启动
电机
硬把船开了回来,但是电调也因过热击穿了功率管。因此,发现用压水式冷却方法不好,于是......。
今天将压水式水冷电调改成了直接式水冷。就是将电调装上散热片,固定在船尾,一半浸入水中,效果很好好!!以来再也不怕胶袋了!!
(严肃批评不环保乱丢胶袋的垃圾虫!!!!!)

网友A:
[这个贴子最后由★缤纷★在 2004/02/29 11:30pm 编辑]
你说的两个水冷方式不是一样吗?
电调烧掉这不是水冷的!问题!是因为你螺旋桨挂拉胶袋!电机负载突然大很多!才烧掉的!
就算你冰冷却都一样会烧!就算电调不烧!电机一样会烧!

网友B:
电跳太烂了,换一个带过流保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