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大家小的时侯玩过没有(风力艇,虫力艇也可以)

楼主(2004-03-01):
南方叫金龟,把它的大腿折断,用一支小竹子插进去,这时它就疼到不停的扇动翅膀,这就是我们要的动力了,如果同时用上7,8个,速度还不慢啊

网友:

太残酷了吧!
我小时侯玩过张力船。

楼主:

是不是用牙膏的那种啊??

网友:

圆珠笔油。

网友:

肥皂的。

网友:

严厉谴责这种极端残忍的行为!!!!!!!!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xinming在 2004/03/01 08:11am 编辑]

我又成了千古罪人了,哎!
不过,你们说的比起我说的要慢很多啊,我想

网友:

弄这样的虫子在上面,还不如弄几只苍蝇。
得到动力的同时,还可以消除害虫!
我再一个国外的网站上就看到一种苍蝇为动力的飞机,很搞笑的!!!
:))))

网友:

  xinming   :你开始就应该提议使用苍蝇,就不会找来抗议了。我做过苍蝇动力的飞机,用的是大绿头蝇(感觉恶心),用乙醚麻醉,再粘到小飞机上,动力很强,一次可以飞10多分钟。大家可以做个玩玩,发动机很容易找,要注意的地方有2个:1、发动机要装在重心或者偏前一点的地方;2、飞完后洗手

网友:

太残忍了啊!!!要爱护昆虫啊!他也是一个小小的生命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疯狂鱼2004/03/01 01:23pm 发表的内容:
太残忍了啊!!!要爱护昆虫啊!他也是一个小小的生命啊!

爱护你就可以了!

楼主:

呆宝比我更恶心,其实没什么,只是童年的回忆,老贾用圆子笔,我只不过是用昆虫而以,对大家说说,这是一种害虫,专食树叶,看来我和呆宝才是玩模型的同时又能消灭害虫,一举两得

网友:

肥皂
我们这里做个悬翼,然后捉两个虫子,插在两头,然后就可以转,飞的起来,但不稳

楼主:

原来用小虫做动力的还有这么多东西,还有吗?大家再发言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