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大家近(问)

楼主(2004-03-04):
FSRV-3。5的船轴是多粗的啊?是越粗越好吗?4mm的可以吗?

网友A:
4-5MM,我用的是5MM的外圆精磨钢轴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xinming在 2004/03/04 04:18pm 编辑]
5mm顶针不错,自己攻丝,不过要加热才可以,才5元,好似是7元,长度和直径有几个规格
到卖机床配件或打磨配件的商行就有得买,(我的机座尼龙齿轴都是用它啊,超硬!)如图:
我这根是7mm的
先说:不要客气!

网友C:
5mm顶针??是什么上面用的呀!谢谢

楼主:
谢谢 大家帮忙谢谢,那6mm的也是去哪种店买吗?

网友B:
[这个贴子最后由xinming在 2004/03/04 03:58pm 编辑]
疯狂鱼,你是否因为没有眼睛才这么疯狂啊
长度和直径有几个规格
直径直径直径直径直径直径直径直径直径
5mm顶针??是什么上面用的呀!谢谢
可能是机床的

楼主:
彼此彼此

楼主:
我的电脑没显示出来啊(是电话线上的)

网友B:
http://album.enorth.com.cn/photolist.jsp?albumId=112823&pageNo=1
头两片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