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新来的。。。希望各位大哥。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2004-03-12):
本人喜欢海模。。还有古帆船

网友A:
你有什么问题?我们大家都会帮助你的。我个人来说对静态的不感兴趣。

网友B:
他们可是速度狂哦~~你的帆船船可以跑出FSR的速度吗???????

网友C:
哎,moto你好象是有点专业不对口了。

网友B:
重修!!!!!!!

网友D:
欢迎新同好加入!
楼上几位房客:不要有小农意识,古帆船也是船,我们玩的是模型,只要原型是水上的,就应该是海模,海模就因该在海模版有一席之地。

网友C:
他还是到静态模型版块里比较好。否则,在这里讨论的话题对他对我们来说都是驴唇不对马嘴。累不累?

楼主:
我想做艘 可以遥控的水星号~~~~船长1.2M左右。。

网友E:
那到也是装上个ROSSI的3.5和 老贾同志多多请教下我相信你也会变成高手的哦

网友F:
我想用深V型的O级艇,装CMB90,上面的建筑做成帆船的造型!怕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