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各位前辈。-改造海豹1号。

楼主(2004-03-14):
刚买的海豹1号。由于诸多原因想把它改为电动的。手上有普通540一个,稀土磁钢一对(磁性很强,但电流大)计划买fully550
电机
。yokomo19t电机。我到底该怎么改?请从速度,费电(一组
电池
一下就没了。很不好)等综合考虑。谢谢。

网友A:
yokomo19t可以,要多买几组电池就是了。还要买浆。不过海豹太重太大,所以这样的配置不会很快。700的马达12-14节电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