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品、精品、改良品!!

楼主(2003-03-25):
[这个贴子最后由rave1010hk在 2003/03/25 09:56am 编辑]

补品、精品、改良品!!
大家一直分不清自己的车是需要买补品、精品、还是改良品!!浪费了大量无为的金钱去加所为补品!
    补品的意思是,原装配件非常脆弱,一定要換上加强加硬的补强配件,减少损坏机会,这就是补品!如一般日本车要換的转向总成臂,底盘,侧架,碳纤二楼板............................等等。
    精品的意思是,把原装配件镀上颜色或造成金属配件,但換了在车上是没有改变性能,只是增加外觀漂亮,可以说是可換可不換!如 ASSO 的部份蓝色配件,蓝色中轴,黑色底盘,台湾 K 牌的铝质油压架,金属的转向器,.......等等。
    改良品的意思是,把原装配件更換或加上改良件后,能改变车架的行走特性及*控性能!这就是改良品!如前、后防侧扭力杆,不同齿数的前帶轮,前单向轴......。改良品是要视符车手的*控手法,场地的地质特性,弯角的多少,直路的长短来决定是否要換上的!
    希望大家想清楚自己车的需要才去选购!!!

网友:

好!现在很多人把精品当必须品,很不应该啊,浪费了钱又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就是就是……
现在各种车都在流行双速,而我的NMT是越野车,也有双速升级件,但是车子中间大齿的齿轮箱并不是封闭的,所以如果在offroad状态下使用双速,很容易因为卡进石子而报废双速(这也是HPI网站上专门提醒的)。因此要根据车子的使用场合合理选用车子的部件!
另外,HPI对NMT的A臂到底是选用原配的塑料件还是紫色的升级件的建议是,只要你的A臂是按照说明书正确预热过的(因为是纤维型的塑胶件),那么你的塑胶A臂并不会比紫色的铝合金升级件的强度弱,而且铝合金的A臂很容易变形!所以,一定要多了解车车的咨询再作升级换代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