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实在忍不住了,有个问题一定要问!~

楼主(2003-06-11):
最近发现,我新买的悍马在前轮调整(视觉上)后,车子会向右跑偏 !?要想车子跑直线,必须车轮向左调一定角度,但这个时候明显看上去前轮是歪的,而且车子跑起来也是一拐一拐的直线,,,,为什么?
我看了看配重,车子左后方就是
电机
不在中间,车子在猛加速轮子打滑时也是向右偏,是否有某个轮子抓地不行?
  ÷
要如何调整啊,请各位给个建议

楼主:
还要再追问一个问题:消火花电容要多大容量?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如果是直轴传动,确实在加速的时候会像一个方向跑偏。而且配重也会影响抓地力。不过还好有差速器问题不大

楼主:
我的平时跑时都向右偏啊,怎么回事,前束角为负的,角度相等~

网友B:
底板扭曲或者有压避震有问题

楼主:
这个问题我倒是没有考虑到,还好星期天已经把逼振都拆下来,补了油,呵呵。
地板似乎不大可能扭曲,是蜂巢的~

楼主:
55555555,前面两轴高度不一致,所以两个轮子抓地能力不一样,跑偏~

网友C:
哦~~~~~~~~~~~~~~`
我还以为是有4轮转向的新武器呢:) 见笑了,不好意思

楼主:
基本上已经调整好了,是螺丝孔有些偏差,造成两前轮倾角不一样,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