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电机消火花电容!!!~

楼主(2003-06-28):
 靠!!以前问过一次 ,没有人回答 ,我只好独自在网上寻找
不过前天终于被我找到了 ,容量是103  ,也就是10000pf的小瓷片

楼主:
不过我试了一下,但是火花并不减少,方法是:
分别用两个103瓷片电容焊接在电机正负极和电机壳上。
电机火花的频谱应该很宽,我的电机加电容后效果不明显想是电容容量选择不合理?~

楼主:
大伙玩电动的能不能帮忙看看你们用的消火花电容容量是多大的啊~~

网友A:
所谓“消火花电容”指的是消除火花带来的电磁干扰,而不是让火花看不见!
一般用104(0.1微法)左右,105也可以,容量上并不要求那么严。

楼主:
哦,原来走入误区了,感谢航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