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油动车模一般都是有两个舵机是吧?

楼主(2003-10-12):
一个控制方向,一个控制油门?

网友:
是的,所以一般都是枪控,就是有个圆型盘的那种,好用,方便

楼主:
有倒车档的话会不会多一个.

网友A:
2个可以实现倒档.通过齿轮奇偶数

网友B:
有的车用第三个陀机实现倒车,
有的车只用两个陀机就能实现倒车了, 例如田宫TerraCrusher